[其他] 上次那个故障电机终于拆开了,但是还是不会修

楼主(2025-08-12):
故障肯定是大家说的缺项了。
但是这也不是摔掉磁极了。。
还是线圈哪一路摔断线了吗。。。
摔断线那就真不会修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线圈不就知道哪的问题,感觉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A:
看不清前后轴承是怎么固定的,看前面的帖子是摔坏的,感觉最初故障像是前后轴承错位或松动把轴别住了,

网友B:
摔断线那就真不会修了?
摔断线算是最好修的吧?
拆下来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断线那就真不会修了?
摔断线算是最好修的吧?
拆下来重绕。

已经拆不下去了,如果是磁极掉了用胶水粘一下还能操作
就这个作业面积怎么去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前后轴承是怎么固定的,看前面的帖子是摔坏的,感觉最初故障像是前后轴承错位或松动把轴别住了, ...

通电才会卡住转不动

网友:
最好找一个万用表,测量一下通断,判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不下去了,如果是磁极掉了用胶水粘一下还能操作
就这个作业面积怎么去绕线 ...

漆包线穿进一根细塑料管(例如棒棒糖的柄),然后就可以绕线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三根相线阻值是否相近,线圈没烧应该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这浪费的时间去捡水瓶卖可以买几个新电机了

网友:
这种电机,线不轻易断,接头处虚焊可能比较高,最可能坏的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才会卡住转不动

看描叙像是轴承松了(更有可能是前后壳子松动,总之是转子定位松动),通电后在磁力作用下转子偏向一侧刮到定子了,

网友:
你是专家都不会修,只有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
是不是轴偏心了

网友:
测量一下通断

网友:
测量下线圈通不通

网友:
会不会是霍尔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