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山拆解:不常见的GARMIN FR305 GPS手表,电池有电但发生意外了...

楼主(2025-08-12):
这个ForeRunner 305 GPS手表是十多年前还在坚持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败入的。。。
温馨提示——以下图片很多,手机流量谨慎。

电池应该是当时一个跑友兼电子爱好者改动过,换了钢壳的锂电池,所以续航还可以。
支持GPS搜星,记录跑步、骑行等运动的时间、距离、配速(PACE,也就是每分钟或小时运动距离)等信息,还能配合GARMIN TRAINING CENTER(简称TC)软件导出运动轨迹等内容。

后来闲置了很长时间,偶尔拿出来用MINI USB数据线+底座充一下电。不过最近一次好像也差不多两三年前了,所以那天翻出来,表面有点白色的霉丝,一些塑胶的按键也风化变脆断裂。

哎,这下想拆出来看看能不能改装到其它外壳里(例如用老式按键手机或者POS机的外壳),结果发现自己多年前没有软性的E7000一类胶的时候,为了保证防水而在合模线涂抹的厚厚一圈502胶水反而成了开拆的桎梏,TNND。

反正外壳也破损了,但美工刀和军刀等小工具都于事无补,

那就狠点,直接上大招——毛巾+大锤斥候,果然还得这招必杀。

这个是GARMIN FORERUNNER 305,也就是半户外用途的GPS运动手表,个头很大,不过开拆的这块是背光有故障的(我自己还有一块背光正常的305以及另外一块功能正常的FR205,功能其实差不多,看日后再拆了)

看看内里吧,其实分了几个部分——
1)GPS天线及PCB板一块;
2)主板(带有开关机键、模式切换键、选择确认键、上下移动键等功能键,与外壳标注对应)+液晶屏幕;
3)靠近后盖充电/数据触点板以及锂电池;

电池触点板与主板靠镀金弹片接触通讯,MD,这次有一个弹片变形断裂,掉了一点到连接的位置,貌似闻到一股焦糊味,但是没有仔细检查。

拍完照再说,实在如果挂了,那就再拆另外的305或205,再不济想用GPS表,可能会去淘一块910XT或者SUNTO(松拓)的入门系列,其它的性价比不高或者太贵就没有啥念想了。

ForeAthlete 205的背部,可以看到4个触点,包括正负极以及数据传输。

以下是FR205的开机、搜星、实时状态等界面照,以及浅黄绿色的背光灯等。

另外一台有背光的FR305

关机状态下充电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的确是不常见,做工不错

网友:
拍摄了不少照片,辛苦

网友:
做工不错 价格也贵把

网友:
总觉得佳明很神秘,但也被手机解决了!

网友:
还有陶瓷天线

网友A:
在用 Forerunner 245,这些都是老前辈了~ Garmin 的 Forerunner 对于跑步还是很好用的,除了那个充电口每次都要搞好几次才能接触到。我这块 245 虽然过保了,屏幕出现坏点,走售后还给更换了。

网友:
多谢小山拆解分享。

网友:
看着不便宜

网友:
拆的有点惨呀

网友:
直接被手环替掉了。

网友B:
搜索了一下FR305,2006年出品 20年的佳明居然还活着!!!

佳明的FR真的很稳,2016年我入手FR235,疫情期间丢荒3年,2023年因为身体原因继续丢荒1年,长期闲置不记得充电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有点怪怪的,电池没那么耐用了,屏幕黄了一圈。LZ这个20年的货居然还屏幕正常,电池正常,估计还能正常使用,实在太奇迹了!

FR235的光电心率怪怪的,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外加屏幕老化和电池有点不好,所以2024年初入手了FR255。跟235比起来255多了很多功能,光电心率靠谱了,彩色了,但续航不如老家伙年轻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了一下FR305,2006年出品 20年的佳明居然还活着!!!

佳明的FR真的很稳,2016年我入手FR235, ...

佳明的GPS设备当年的确很牛,无论是跑步/铁人三项或者地图机等,这个毋庸置疑。
这几块在手头上的表以前被跑步论坛的电子爱好者换过电池,所以还是挺坚挺的,也能用,不过塑胶按键老化没有备用件这个有点难搞,所以才会想着拆一台组装到其它的外壳里,说不定会考虑18650供电+TYPE C充电(不过数据传输是个问题,还要思考如何改,因为MINI USB+座充的方式不方便,改个MICRO USB好像也意义不大),到时就不是当跑步表而是一台移动GPS记录仪用,先在脑海里有个初步构思

楼主:
原装的在当时的确不便宜,我是从跑步论坛的电子爱好者那里一次兜底全包来的,便宜多了。。。
记得当年二手的GARMIN 110/210大概两百元左右,这几块一起好像是五百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 Forerunner 245,这些都是老前辈了~ Garmin 的 Forerunner 对于跑步还是很好用的,除了那个充电口每 ...

嗯,当年我的第一块GPS跑步表是GARMIN 110,后来买了块二手210,但是问题就是塑胶外壳太垃圾了,充电与传输数据也需要专用底座,不方便。
后来有个爱好电子的跑友兜售,我就买了这几块。
那时也曾考虑410、610(这两款是需要发射接收器来传数据)以及910XT/920XT那些,不过9系的价格就开始飙升,更不要说其它品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当年我的第一块GPS跑步表是GARMIN 110,后来买了块二手210,但是问题就是塑胶外壳太垃圾了,充电与传 ...

后期出的型号基本没有塑胶材质了,所以使用年限上应该要好很多了。看重 Garmin 最大一个点就是它的产品线非常完善,Garmin Express 支持 Mac 系统(其他品牌没有一个支持 Mac 系统的),还有当年户外手持 GPS 用的 BaseCamp 等等。另外当年也买过一个 nike+ 的跑表,那个才是,整个表盘到表带全是降解材料,碎的稀巴烂~~~nike 一身黑

网友:
出厂就是防水的防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