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拆一根垃圾充电线

楼主(2025-08-12):
沙发后面的充电头从QC3.0的换成了前几天买的奥睿科30W快充头,由于这个头是C口,配的线是只有1米的,沙发这里为了方便躺着充,需要1.5米的,这逛了下,入了两根叫浩酷的充电线。花了六块多钱。

外观看上去还尚可,人模狗样的,两个头子倒还比较精细

仔细看看。

用磁铁一试,现出原形了,吸了,它居然吸了,

环切一刀,五根线,断口白晃晃的(相机下没找到合适角度看不太清),暗示了他们的身份。

然后把电源线再刮一刮,白花花的,铜包铝,这下拍的很清楚。

再吸一下,果不其然,三根信号线是铜包铁。电力线是铜包铝。所以整体磁性一般。
马上扔垃圾桶,并提出退款不退货,理由就是铁线+电流跑不上去,质量问题。卖家让我取消申请,他来申请退款(估计是客户申请会有不良记录吧),老衲遂从了他,然后很快就把钱退了。
然后用退的钱加一块钱,买了根1.5米的优越者,等到货再看。

网友A:
纯铜线价格不会怎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线价格不会怎么低吧

所以用退的钱加了一块钱买了优越者,这个应该就是全铜的。

网友:
我买了3米线,材料不错,本来想做烙铁线,没注意直径,太细了

网友:
现在商家偷工减料很厉害

网友B:
小牌的产品质量堪忧

网友:
三根信号线是铜包铁。电源线是铜包铝,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也是用心了。

网友C:
铁芯的线材,除了电阻大的缺点,还容易断吧。

网友D:
够粗的铜包铝线。

网友:
这尿可真足。

网友:
看着很粗的线,感觉应该很好,用了拆了才知道有猫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铜包铁,放一段时间自然就会锈断,而且线阻也很大,下次先别暴力拆,先测一下线阻或者电压降,应该可以分辨出来的。

网友E:
小电流还可以撑一下,现在的快充这种线基本用不了,电流根本就上不去.还有就是铜包铝的线用不了多久就会断线接触不良,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牌的产品质量堪忧

前面买过几根小品牌的,不跑超级快充还可以,磁铁也不吸,充电速度正常。这次想不到被奸商有机可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粗的铜包铝线。

不粗,前面也买过铜包铝的(自己知道),虽然铜包铝,但线径能保证,电流基本能跑正常,用在非手机场合还行。这个电力线线径明显细一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的线材,除了电阻大的缺点,还容易断吧。

肯定的,没有抗拉纤维

网友:
类似这样的产品我称他们为   工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还可以撑一下,现在的快充这种线基本用不了,电流根本就上不去.还有就是铜包铝的线用不了多久就会断线 ...

所以直接申请退钱不退货,卖家杂音都不敢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