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upFire 18650单节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8-12):
排了下电路,画出原理图,平板上手绘的,有点丑。
在平板上画电路图有什么好的APP或方法吗?
另外,能找到MT3586芯片的数据手册没,只找到其典型应用。

网友:
这看起跟个船一样。

网友:
不错,有拆解还有电路图和资料

网友:
但是看电路板似乎是两个极板触点?

网友:
电路板材质好差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万能充芯片吧,应该很多厂家都有做,随便找一个

网友:
这样的 是不是都是 假的或者 说质量不怎么好呀

网友:
就是充电电流有点小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有电路图和资料

网友:
板子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直接换个4053

网友:
好像和我的那个充电器一毛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有拆解还有电路图和资料!

网友:
充电器的质量不咋地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下载“亿图图示”画电路图软件,画出来的电路图美观、准确。

网友:
这种18650慢充我有两个,充电很慢,后来买了一个8节18650电池的大个充电器,虽然不是特别快,但是胜在电池仓位多,可以一次充好几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