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9xt2开卡bics4.5用什么固件

楼主(2025-08-12):
xdm,2259xt2什么固件能开铠侠bics4.5颗粒,颗粒编号:TH58LKT2T2MBAEG
id:98,3E,99,B3,FA,E3
求求了

网友:
大概率开不出来,用2262en试试

网友:
IG5236可以开

网友A:
b4.5直接拿b4的包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4.5直接拿b4的包开就行

我用我有的TSB b4的包试了一下,点开卡报Compare flash Fail(17)

网友:
好人能不能共享下工具,福利下大众

网友:
A72=Toshiba,512Gbit,TH58LJT1V24BA8H(bics4)(1V2)(SM2259XT)
Toshiba,512Gbit,TH58LJT1V24BA8H(bics4)(1V2)(SM2259XT)=98,3E,99,B3,FA,E3,4,16,1952,018432,01152,01980,01822,01000,02,002,04,2,72,00,0,99,7F,13,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3,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1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同问 颗粒编号:TH58LKT2V2MBA8H  可以贴2259XT2吗

网友:
楼上的如果连Compare flash Fail(17)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那就没办法,自己去找58xt之类的开卡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