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12V电源,修死了不起振,基极居然是接地的,高人进来,自画电路图

楼主:
一个cable猫电源,开始是烧了保险丝,拆开检查发现13003烧了,换了后,发现11欧电阻也烧了,换了还是不起振。最后换了DB3,472拆下来用电容测试仪,容量差不多对的。修死了不起振,整流桥两端有直流高压,正常。基极居然是接整流桥负极,分析了下13003和472电容和DB3组成的回路,发现当DB3导通的时候,正电荷放入了整流桥负极,这里感觉不对啊,基极和e极的回路呢?高人进来看看为啥不起振,另外反馈变压器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电路图也画出来了:

网友:
这种电路没见过

网友:
感觉电路不太对头

网友:
要搞清楚各种封装的ECB布局,否则分析思路都是错的。

不同封装有EBC,CBE,ECB,BCE等等各种排列;你更换的跟原来封装不同的话,管脚就有可能不同。

网友A:
11欧电阻烧了,温度保险丝也烧了吧

网友:
基极居然是接地的?
没有所谓的,关键是:它坏之前,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你Q1画错了,BE对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欧电阻烧了,温度保险丝也烧了吧

温度保险没烧,反而烧了11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Q1画错了,BE对调了。

反复参考13003N3数据手册,没画错

网友C:
很明显eb画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复参考13003N3数据手册,没画错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不同引脚顺序的1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eb画反了~

没画反,你查下13003N3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我是用MJE13003替换它的

网友E:
我觉得这图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图有错。。。

那你看板子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不同引脚顺序的13003

你查13003N3

网友:
没见过这种12伏稳压电路,还有两只开关变压器,R1,R2如果是启动电阻,找不到能够产生启动电流的回路,R3也不会使开关管BE结有静态启动电流。

网友B:
很多小厂打磨后重新印上一些迷惑人的参数,为的就是迷惑修理工!让他们修不好买新的!

网友:
请高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厂打磨后重新印上一些迷惑人的参数,为的就是迷惑修理工!让他们修不好买新的! ...

这个世界如此的充满恶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