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2259xt+tsb+bics4工具呢

楼主(2025-08-13):
有没有好心人呢

网友:
现在的闪存颗粒盘只敢买大厂正品,小厂的猫腻太多了

网友:
没有啊,对不起。

网友:
A0=Toshiba,512Gbit,TH58LJG9T24BA4C(bics4)(Toggle)(SM2259XT)
Toshiba,512Gbit,TH58LJG9T24BA4C(bics4)(Toggle)(SM2259XT)=98,3C,98,B3,76,E3,4,16,1952,0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01,02,2,62,00,0,99,7F,11,0303,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1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直接用snk的包加参数应该就行

网友A:
这个可以试试。

U盘固态硬盘量产工具合集(2025.7.27更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992-1-1.html

网友B: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U0827A_FWU0817A0.7z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BiCS/SNK-BiCS4/SM2259XT(AC)_SNK-BICS4_PKGU0827A_FWU0817A0 ...

不行,GPI错误,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GPI错误,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报gpio基本是rg23(俗称土狗)要上或者拆(你这个ID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试试。

U盘固态硬盘量产工具合集(2025.7.27更新

snk是闪迪,要的是东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nk是闪迪,要的是东芝的

闪迪开头45  东芝98 自己改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snk是闪迪,要的是东芝的

别人给你提供snk包你又要说gpio错误,明明就是一个简单的板子加上rg23(toggle)电阻的事情也拖这么久。别人给你tsb包,tsb包明明能改参数支持snk又在这犟嘴不是tsb的包。你到底要得到什么你内心预设的答案才不犟?这种犟的把方法手把手教都开不好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