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个移动式 16V的小暴力风扇

楼主(2025-08-13):
在海鲜市场 花了10多块买了两个4056风扇

充满电状态,四路LED灯亮绿色,每节电池都是独立充电,串联放电

参数如下:
1. 四节3000mA锂电池串联供电给4056风扇,通过PWM调节速度
2. 充电时:四节3000mA锂电池转换为独立充电模式,通过Type C充电,总充电电流在4A左右
3. 风扇最大工作电流在1.5A左右
4. 待机电流在80uA(12v供电时)
5. 带快充输出功能,带自检负载是否有接入,没有接入延时20秒,自动关闭充电功能
6. 电池电压通过两个LED显示电量,闪烁次数

过程问题点:
1. 5V LDO给单片机供电,其中LDO存在上电过冲问题,烧坏了7-8个单片机,最后更换了另外的LDO 解决问题
2. 单片机使用STC 6个IO的单片机,其中有几个IO进行复用了,复用时程序和电路上会比较麻烦
1> 按键和ADC复用,共两路ADC
2> PWM与风扇控制开关复用
3> 调试时LED 与 Uart复用

网友:
手柄好粗壮

楼主:
四节电池比较厚

网友A:
直接使用锂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强.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3.6A,32000转,暴躁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锂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强.

续航能力我估计能搞个一天,主要是充电也方便。充电时间大概2小时左右就可以充满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暴力风扇,还是吹风扇

网友:
可以吹吹灰尘,加个集风口

网友:
然后吹出来的是热风。

楼主:
起因是因为老婆在网上买的风扇风太小了,然后说让我做一个,刚好之前在海鲜市场买了两个2W转的4056风扇,测试了17V的工作电压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制作这个风扇还有个原因是为了验证N级充电电路,使用同一个Type C接口,还要改多一版

评价:
风扇噪声很大,体积很大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制作帖
这个是用于个体休闲扇热?

网友B:
风力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力是不是很大??

一般般,用处比较少,噪声比较大,如果噪声小那就比较好用

楼主:
今天把第三版发出去了,把它搞完吧

网友:
移动式小暴力风扇,不怕外壳被吹变形?

网友:
我做的,嗨嗨嗨

网友:
额,你这成本应该也要20多了吧?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

楼主:
搞完这个,接下来要整一下车上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