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加油

楼主:
昨晚使用风扇时突然发现电机很热,马上停机了,看了下铭牌,2007年,一直没加过油,应该是缺油了。

这是后轴,控制摇头功能的

电容容量还可以

不知道线圈是不是铜的

吸油毛毡已经干了

都少了一块,全合成机油加满。

网友:
拆完装回去,轴会卡吗?

网友A:
好像这种结构加油也没啥用,后面还是卡,我给一台鸿运扇加过,确实最多就用几个月不行了。

网友B:
加机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试过多个电机都一样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下次接着加。
也就自己弄的人工不要钱。要是算平均工价,肯定亏。换电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机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试过多个电机都一样

看你加的什么油,还有就是毛毡是不是老化了,我用过家里长辈带回来的枪油,那玩意杠杠的,毛毡没老化加一次能管个4年左右。

网友:
还是会干的,基本上每年都要加一次

网友C:
问题是你怎么发现电机很热的,还是通过转速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怎么发现电机很热的,还是通过转速变慢了

风扇一档不转了

网友:
交流电机没有不烫手的,每年不拆机在外部滴几滴机油再转几分钟后收藏,最久的已经用30多年了

网友:
线圈变色,担心没多久烧断。建议换新的双滚珠轴承电机。

网友:
加脂不加油,还有人点反对,菜就不要出来现

网友:
我有一台小米落地扇,像加点油,就是拆不开。

网友:
买套轴承外壳,7元一套,换上还能用个10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种结构加油也没啥用,后面还是卡,我给一台鸿运扇加过,确实最多就用几个月不行了。 ...

加完油之后应该顺刀打磨一下轴套 堵塞了吸油孔。

网友:
早期一般都是铜,,,可能早期的生产工艺和价格因素。。。

加油用途不大,,,换新才是王道

网友:
那个内部带齿的金属片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
这类没有轴承的,加啥油都没用,

都试过了,用不了多久就干了

网友:
你这是用年限很不错了,我一台5年的摇头扇,今年用起来一直就是打开后扇叶转的很慢,要5-6分钟才会转数很快,一开始以为是电容失效了。前几天彻底不转了,我原本打算换电容,结果在拆扇叶时发现轴很紧,要用力才能转动。于是就拆开电机在轴两头加了点风扇润滑脂,装起来后,立马恢复如初,电容不用换了。
再早以前一台美的的转页扇,也是电机久了润滑脂干了,这台我拆开加了润滑脂后,无论怎么安装都还是转动吃力,没办法最后换了电机。

网友:
我的那个小米电风扇也用了有七年了,有时间也得打开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