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灯条不断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8-13):
LCD屏的背光灯条,微亮并不断随机闪烁,拆下来测试每一个灯珠都是好的,通电都能亮并不会闪烁,6串6并的,用24V的电源电阻限流通电测试,灯条亮度正常
但装到主板的背光输出上,就有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给LED供电的电容损坏了吧,变成脉动直流供电,导致闪烁了。

网友:
LED背光包含背光驱动和LED灯珠。

灯珠正常,那么就是驱动部分坏了。

网友:
供电高了,或者说灯条电压偏低,24v下已经有导通电流了,没影响就不管他

网友:
3楼正解

    估计是保护了吧。。

网友:
灯珠正常的话,那就是供电问题了~供电电压过高会导致某个led过热瞬间击穿失灭,其他灯珠大亮,然而击穿灯珠冷却后又发光,其他灯珠瞬间发暗~如此闪烁;若供电不足时led发光不足待电源储备了多一点能量,灯珠也更亮了一些,其结果又是供电不足以维持就有暗下来,如此闪动形成~供电不足通常由滤波电容失效造成~~

网友:
你已经检查出来灯珠是没问题,用外置电源测试没问题,那可以推断就是原来的驱动有问题,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用24V的电源,电阻限流通电测试,灯条亮度正常,不代表灯条没问题。最好用相同的灯条替换一下。

网友:
接一个灯泡在背光输出上?

楼主:
已检查,背光驱动没问题,换了个LCD屏上去,是正常亮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LCD的背光用直流限流供电没问题,用原主板上的背光驱动就不行

网友:
前一阵家里遥控吸顶灯频闪 本打算换一个 一看价格不美丽还是算了吧  最后拆开检查驱动电路是400V大电容损坏 换了一个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检查,背光驱动没问题,换了个LCD屏上去,是正常亮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LCD的背光用直流限流供电没问题, ...

背光驱动没问题,那就是灯条问题。
电阻限流通电测试,灯条亮度正常,那只是看似正常。
背光驱动有严格的检测电路,不在规定范围内就保护。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故障吧

网友:
那就是恒流驱动有毛病,先检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