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X8025T就是不一样,还真是名不虚传

楼主(2025-08-13):
前段时间用DS1302做了个时钟,一个加了15P的电容,一个没加,结果就是一个慢一个快。这几天用RX8025T重新做了个,好几天了,基本没误差。看来RX8025还真是名不虚传。

网友:
板子画的漂亮

网友A:
RX8025T的长期精度还是差了点

网友B:
哪里供电?停电了呢?

网友C:
玩的溜溜的,漂亮

网友D:
如果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一年的误差也有3.16秒

楼主:
新手,好多设计规则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8025T的长期精度还是差了点

所以,还想加个WIFI对时,只是还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供电?停电了呢?

有TYPE-C插座,没焊,现在是做试验,临时用电脑USB转串口供电。
停电不怕,有电池。特地在关电脑时用电池供电,看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的溜溜的,漂亮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一年的误差也有3.16秒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精度,准备做个外壳,放上半年试试。

网友E:
贴片封装那么小,怎么搞

网友F:
已经有多人验证的,肯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有多人验证的,肯定不错.

就是看了别人的经验才想着用RX8025T.
大概前年改了一个液晶钟,开始还关注,后来换电池时忘了当初设置的时间,所以也没法看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封装那么小,怎么搞

很失败的一次焊接,自己做的烙铁头,就第一次用很好,后来几次都不行。

网友:
RX8025T日常使用够用了,我用它改了一个聪明钟,好像两三年后误差才超过一分钟,然后手工校时。自从使用RX8025T后,彻底抛弃了DS1302(估计大部分是仿品)。

网友:
Layout水平有待提升,幸亏你这个工作电流比较小。否则你这个电源(3.3V,5V)的压降很大,会出现不稳定,滤波电容太少,也没靠近LDO或IC摆放。

功能没问题,性能谈不上。不过这板也不需要啥性能。

网友:
自己画板做的啊,厉害了

网友:
8025可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看起来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