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出错Device NOT run on RDT FW。那里的问题。

楼主(2025-08-13):
什么情况呀

网友:
你是不是刷了RDT固件

网友:
设置里,pretest选1

网友:
是不是参数设错了,你是要跑RDT?

网友:
看一下设置 是不是pt选的是参考rdt
选0或者1就行

网友:
选项设置问题或者固件版本

楼主:
0和1都变城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和1都变城这样了

设置页截图
用的什么桥接

网友:
另外你短接了吗

网友:
肯定是固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