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豆浆机密封圈买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5-08-13):
一个杂牌豆浆机,其实用起来跟九阳什么的也没什么区别,这东西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九阳的配件网上一大堆,前几天发现有个硅胶的密封圈烂了,网上找不到有卖的这该怎么办,这个机器密封结构跟九阳的不一样,内层塑料跟外层不锈钢密封通过一个中间有凹槽的密封圈密封,这个密封圈有一部分就漏在外面,就是发现漏在外面的有一点烂了

网友:
杂牌之所以是杂牌,就没有打算让你修!

网友A:
是不是尺寸一样就行,不一定有品牌吧

网友B:
找尺寸相似的更换或者用面积宽的其他硅胶圈自行切割一个也可以。

网友C:
买个橡胶垫回来自己剪一个。

网友:
有液体密封胶吧,可以考虑网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尺寸相似的更换或者用面积宽的其他硅胶圈自行切割一个也可以。

谢谢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橡胶垫回来自己剪一个。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对比一下其他品牌机的密封件尺寸,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尺寸一样就行,不一定有品牌吧

是的,关键都找不到这种样式的

网友D:
杂牌子也许供应商也是名牌的供应商,直接买名牌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牌子也许供应商也是名牌的供应商,直接买名牌的替换

网上找不到这种样式的,图片其实是我在闲鱼搜的,这个牌子叫威的,我看闲鱼上康佳应该找他代工过,因为机器一摸一样

网友:
这些密封圈一般都是标准件,尤其是杂牌,不可能定制,成本高
会搜索关键词也很重要,换个通用名称出来一堆

网友:
你用淘宝识图扫一下看看,结构不常见找起来也容易

网友:
掉点铁杂在里面还能补铁。

网友:
换新豆浆机

网友:
这种东西多换换关键词搜应该还是找得到

网友:
拆的不彻底,里面的密封圈拆出来应该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
一个窟窿。到底啥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