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固态是什么芯片?Western Digital PC SN530/512GB

楼主:
手里有个固态,大容量,有点舍不得。但不认得是什么芯片,网上也没找到案例,求指导。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A:
应该是bics4制程,bga304封装,单颗4ce

网友B:
这是带主控的单芯片封装吧,旁边的是电源IC。

我最爱的海力士BC711系列都是单芯片。

网友C:
靠接口那边是电源和主控,没搞懂闪存离主控那么远有啥好处

网友:
进来跟大老们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带主控的单芯片封装吧,旁边的是电源IC。

我最爱的海力士BC711系列都是单芯片。 ...

不是 左上角那个小小的黑色的芯片是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cs4制程,bga304封装,单颗4ce

可以开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带主控的单芯片封装吧,旁边的是电源IC。

我最爱的海力士BC711系列都是单芯片。 ...

有没有开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开卡资料?

这个不是带控制芯片的闪存。 这个主控应该没有公开开卡工具。搬板的话,闪迪(西数)的有概率不成功

网友:
原盘肯定不能开 可以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 左上角那个小小的黑色的芯片是主控

我压根就没看到他那下半截的图,一个画面智能型显示上半截,然后鼠标第一滚,就到下面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开卡资料?

这种大品牌的基本也不坏,没必要开卡吧。一般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接口那边是电源和主控,没搞懂闪存离主控那么远有啥好处

1、方便散热
2、经常有人买老款式直接割板子做成2242的放在设备上,导致自己的2242版本卖不掉所以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带主控的单芯片封装吧,旁边的是电源IC。

我最爱的海力士BC711系列都是单芯片。 ...

金手指附近是主控和电源IC,末端是NAND

网友:
开不了。如果盘坏了,拆颗粒上慧荣系主控吧

网友:
2280和2242长的和短的哪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接口那边是电源和主控,没搞懂闪存离主控那么远有啥好处

我猜防止把它剪成2242或2230尺寸的,就像SN550主控闪存放一块能割成2242尺寸

楼主:
新产品出来,肯定会有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