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保护器拆开跑个电路-up增加蓝牙开启功能

楼主:
外形图,特别找了有拆机图,里面不是阻容降压电源的;

这做工意料之中,固定插座居然少一个固定螺丝,电线焊的一言难尽,都快与地线短路了;

居然也减配成阻容降压电路了,但商家介绍也没有说明,也不好找商家;查到24年8月别人拆机图还不是阻容的;

原理还是采样电阻加358运放,加定制单片机控制;

因为计划改使用蓝牙模块自动控制所以跑了下电路这个单机机因为不知道型号就随便找了颗8脚的了,其它原件型号都是按实物的;

蓝牙模块控制计划实现功能:
1充电器和控制部份放在车库内,插电动车插头引到室外;
2推车到车库外时,蓝牙模块连到手机,自动输出点动高电平,解触发充电保护器复位开始充电;
3充满利用充电保护器充满自停功能关断)
电路部份不计划改了,直接画个板:蓝牙模块,LDO,和输出控制三极管,板子还没画先分享原理图,请大侠位提点意见,感谢!

蓝牙模块原理图更新一下;

感谢嘉立创免费PCB,已经下单;

网友:
降低成本减配

网友:
下一个版本就是可控硅代替继电器了,

网友:
老套路了,降规格减成本

网友:
能跑电路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画出电路图就更厉害

网友A:
大牌子电动车充电器不都是充满截流吗?完全截断的那种。
我现在和老婆的爱玛72V 3A,以前那辆车的两个雅迪48V1.8A,前几天修好的玫瑰之约72V 3A,我检查都是充满了完全截断电流啊,这是不是给杂牌充电器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电动车充电器不都是充满截流吗?完全截断的那种。
我现在和老婆的爱玛72V 3A,以前那辆车的两个雅迪4 ...

其实我主要想要的是,停好电动车插上插头就走人,不然每次还要打开车库门重插下插头;
然后自动停了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误充电;当然中途被别人拔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蓝牙像鸡胁?

网友:
远程控制啊

网友:
充电器完好的情况下,这就是鸡肋

网友B:
我几年前10块左右买的和你这个外观一样,内里不同,按键也是实体通断的开关,当时测试记得好像是功率低于30W左右好几秒就自动断电

网友:
初看看成跑路了,细看原来只是跑电路,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10块左右买的和你这个外观一样,内里不同,按键也是实体通断的开关,当时测试记得好像是功率低于30 ...

10W左右继电器断电,我用插座功率计测过

网友:
看着像自制的。

网友:
平时使用的都是定时器,这种要不要都无所谓

网友:
现在的新的电动车的充电器貌似充满了都停了,这个可能用不上吧

网友:
看描述要实现的功能听高级的呢

网友:
很不错了,不是骗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