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utro S740/S540主板硬改,补回两个SATA接口。

楼主(2025-08-13):
富士通Futro S740/S540主板硬改,补回两个SATA接口。

在闲鱼中有卖的大多是J4105和J4005这两个CPU的主板。

根据官方给出的信息,这两款机子使用的都是代号为D3544的主板,这个主板有很多的后缀。

图1是满配的D3544-S。可以看到主板几乎每一个接口都是有的。

Futro S740/S540用的都是代号为D3544-Axx的主板,没有SATA接口。

根据一个德国的论坛得知可以补回一些元器件就可以有两个标准的SATA接口,其中一个SATA接口是跟主板上的一个B-Key的NGFF插座共用SATA总线。

补回的元器件中就有一个切换芯片,用于选择从CPU出来的SATA总线连通到那个接口。

具体改造方法和元件参数都在图片中了。

有一个在拐角的SATA插座是直连CPU的,补回四个电容就可以使用。

这个主板的硬盘供电插座在蜂鸣器旁边,补回插座后只有5V输出,不能带3.5寸的硬盘。

这个主板的硬盘供电的12V是由5V升压而来的。查了一下,这部分电路的输出功率比较低,不太合适带3.5寸硬盘。建议只补插座,然后接2.5寸硬盘。

网友:
楼主也是爱好者哈!挖掘出主板的全部潜力。

网友:
不管软改还是硬改,楼主反正是成功把富士通Futro S740/S540主板改成功了,表示祝贺能人。

网友A:
这个改需要主板的资料吧,一般人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需要主板的资料吧,一般人搞不到。

都是在网上搜的

网友:
挖掘出主板的全部潜力。

网友:
富士通的电脑质量还是不错的,可惜好像不生产了。手上还有一台这个牌子的笔记本电脑,12年买的,现在使用正常,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虽然没有看太明白,不过还是很厉害

网友B:
dc口主板硬盘多了就是供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口主板硬盘多了就是供电麻烦

这种情况只能外挂供电模块了。

网友(2025-10-23):
这是要榨干最后一滴油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