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点读扫描笔屏幕坏了请教怎么买一个同样的更换

楼主:
点读扫描笔屏幕摔到地上烂了不能显示,其他功能正常,我把坏屏幕拆下来就如图所示,现在呢想买一个个同样的屏幕总成,但这个笔上面没厂家,没型号,不知买哪款屏幕,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
发挥你的特长,手搓。

网友:
海鲜市场上看看吧

网友:
海鲜市场哈,找不到就 80 一锤解烦恼

网友:
一般排线上有一串数字,里面有型号信息。
不然只能咸鱼收故障件拼了

网友:
液晶屏没坏吧?外屏用玻璃修复剂试试

网友:
面板和屏幕是两个东西

网友:
我还想这玩意怎么拆 原来是从玻璃开始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像是屏坏了哈!

网友:
把屏拆出来,一般背后或者排线上有型号

网友:
直接按照点读扫描笔的牌子型号到网上去搜索其屏幕配件。

网友:
看来这玩意屏容易坏,我有个类似也是屏裂了好几道缝,据说用它沿着字符滚过就能显示结果(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