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飞越电子捕鼠器 拆开看看怎么样(附电路图)

楼主(2025-08-13):
拆一款电子捕鼠器,家里老鼠成群,几年了怎么弄都灭不完,粘鼠板,老鼠药,老鼠夹都用过不行,现买了一个捕鼠器试试,电容没有参数,实测55nF,电阻为128Ω欧姆,温度保险为65° 保护变压器避免过热,短路电流实测为交流23ma,一共3路输出,变压器底下那个铁片为报警器,老鼠打到铁片就会有50hz震动报警,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先试试几天看。

网友:
静观效果如何

网友:
街上卖的好种老鼠死光光的搞起。

网友:
楼主搞复杂了

养只猫完事

网友:
楼主搞复杂了,养只猫不是要简单得多?

网友:
现在的对人应该是安全的吧

想起多年前我的某位叔叔把人给电了,小腿受伤,赔了1千块钱。

网友:
就是一个隔离变压器,然后用电容限流。
但是2千伏太危险了,人碰到哪哪里一个洞!

网友:
据说老鼠对电场非常敏感,这种根本就不会靠近。

网友:
老鼠很精的,看到有老鼠被电死其他老鼠就会绕着你这个东西走,没多久就不管用了

网友:
估这也没多大用处,高压电场老鼠能感应到~蠢鼠除外

网友:
现在老鼠也进化了,能听懂人说的话,能知道捕鼠夹,老鼠药,粘鼠板这些东西,也就是智商提高很多了,所以要想逮住老鼠,肯定要下一番功夫;这种电子捕鼠夹,是否好用,效果如何,等待楼主下次发帖。

网友:
连人都能感应到一些,离的近毛会竖起来

网友:
那么大一个壳子,这货不便宜吧?

网友:
机械老鼠夹就有用的,多买些,老鼠喜欢贴边走,放上香喷的食物,很快就有效果

网友:
现在老鼠很厉害的,,刚开始一般都不会去走新物件的地方,,它们在等第一只傻老鼠去死,然后就再也不会去哪里了。。。。养猫吧,,我最早只有6只猫,现在大大小小的都28只了,基本很少能看到老鼠。。。谢谢分享

网友:
一只猫一个月200-300块,

网友:
据说,12V的蓄电池都能电死老鼠。

网友:
老鼠确实很讨厌,消灭鼠害

网友:
智能捕鼠器,不知道这机器哪里智能了

网友:
我也同楼主一样,是什么都试过,但就没起到大的作用,只有粘鼠纸有一次粘到一个小老鼠。电子捕鼠器好买了,没起丁点作用,现在都在闲置吃灰。等待楼主这种机器的真实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