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德生M-601收音机,改造RX8025T时钟晶振

楼主(2025-08-13):
这只德生收音机,音质挺好,充电锂电池,主要是小巧,主要是用在睡前听故事助眠的。可是和其它收音机一样,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时钟不准,一个月能快几分钟,有时候睡晚了,睡前看一下它,总是超时几分钟,加剧焦虑感,不爽的。

于是拿出来,和wifi钟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快了好几分钟

于是螺丝刀出马,干它

打开后,里面很简洁,我喜欢这种风格

翻到前面,由于是内置电池,此时功能还正常

中间层拿开电路板后是这样的

电路板本体,本来很小巧,做工还可以(这个照片没有对好焦,过后才知道,只能这样了),于是问题来了,这个和其它收音机档不一样,它的晶振不是圆桶的,是一个方圆的贴片

镜头拉近放大一点,32768hz,应该就是它了,

取下后开始找供电的地方,看到有一只5脚芯片,看起来象是变压稳压芯片,由于顺着它走线

来到了一个这样的去处,上面标得很清楚,3.3V和地都有了,

于是取出一只8025T,先用可调电源接上去试一下,看一下它的供电正常不正常,我有试过一只差不多要耗电1mA,这样的就不能用了

看一下频率,好看也还可以,这个数字算下来每月快2秒左右,由于这个钟并没有跳秒显示,我觉得这样的精度 可以了

由于主板很小,本身没有空间可以安置8025小板,可能要放到背面某处,于是要求要好点的线,免得折腾中途弄断,由于出血本了,拿出平时不舍得用的的线

拿掉晶振后,有二个引脚,要接哪个呢?我选择了靠近芯片的一个,不知道接另一个行不行

接上8025频率输出线

先用可调电源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时间

ok,成了,开机能显示

只是整机待机电流有点可怕,怪不得老是要充电

能用就开始安置8025小板吧,把它穿到背部,这里空间多些。

还是没有地方放,背部都是没有多余的空间,没有办法放

干脆用热缩管把它包起来

然后弄到这里面去,这样也可以看得,不太难看

于是装机,调好时间,拿出上次7月份改的德生H-501和其它改的二个钟,校时相隔最长的三个月以上,能跳秒的全部一致,满足了强迫症,来个大合照。

结束,感谢看帖,欢迎点赞,加家元

网友A:
电子显微镜

楼主的工具仪表真多啊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显微镜

楼主的工具仪表真多啊

都是玩的,不过我有点好奇,你可真细心,你从哪里看出来有电子显微镜来的呢?

网友:
真别说,这收音机蛮好的!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B:
我来看强迫症来改时钟的,如果条件允许,8025的Fout(3)脚和晶振焊盘连接的导线尽量短一点,毕竟是高速时钟信号。

那个德生501和安捷伦53131A求包邮赠送,里面再塞200块,我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看强迫症来改时钟的,如果条件允许,8025的Fout(3)脚和晶振焊盘连接的导线尽量短一点,毕竟是高速时 ...

谢谢大佬捧场,我记下了,等我发财了,一定给你邮寄。

是的,近些干扰少些,特别是那个小板要是在设计电路时能在电源处弄个小电容滤一下波就好了,然后能把6206x集成在上面更好,这样要稳压的时候,不用弄二个板子

网友C:
你收音机都不错,成色真好。

网友:
工具不错,很齐全啊。修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收音机都不错,成色真好。

谢谢捧场,我喜欢把东西弄得很干净,我自己手机用了五六年了,看起来也很新。

网友D:
工具不错,整得漂亮
这收音机是DSP的吧?没见有中周那些老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错,整得漂亮
这收音机是DSP的吧?没见有中周那些老物件

是的,只能听FM,不过现在也收不到其它波段了,主要是听sd卡上的内容,和当蓝牙,它可以自动定时开机、关机

网友:
你喜欢简洁,我喜欢你的勤快和动手能力

网友E:
线那么长!
晶体脚原来的电容没拆除,并且都说输出过去搞个小电容隔离更好,刚好那个电容接地切开,频率输出接原来接地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那么长!
晶体脚原来的电容没拆除,并且都说输出过去搞个小电容隔离更好,刚好那个电容接地切开,频率输 ...

没有办法,板子上没有容身的地方,必须拉线放到背面去,不过我发现这样改精度好象也没多少影响。跟频率计上读到的精度基本上一致。

网友:
之前看帖子说,8025的输出可以串一个100k的电阻,省电

网友:
你这个德生收音机还是很新的,我也有一台德生909,那个不是数显的,是刻度盘和旋钮指针的,10波段的中波,短波,调频,反正没事听着玩也有意思。

网友:
看着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主要是用在睡前听故事助眠的”
收音机现在还有故事听吗?不如手机安装喜马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