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一个能把U盘转换成TF卡接口的电路

楼主:
我想把U盘插到行车记录仪上,可记录仪都是TF接口的
外接电源好解决

网友:
没听过有usb转tf的 ,倒是有EMMC 转TF 卡。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有必要吗 ?  TF卡  现在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 ?  TF卡  现在也不贵啊

我想他遇到的不是价格问题,是耐不耐用的问题

网友:
U盘转TF卡没有,不过可以自己手搓EMMC转TF卡

网友:
买个好的TF卡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