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Fory 100W充电宝维修请教

楼主:
最初的故障现象为C口能充电不能放电,另外两个A口放电正常,C口放电的时候数码管一直不断的熄灭点亮,就像电源短路那种打嗝现象,测了主要电容和mos管都正常,一直怀疑是C口的充电放电芯片SW7201坏了,买了一个换了依旧,然后上示波器甚至逻辑分析仪分析i2c上数据也没看出啥,折腾了两天,后面发现C口充电放电只能一个方向,应该是有根CC信号线有问题,CC信号线是进入MCU型号是CSU3AF10,一测果然短路
然后烧鸡大法直接烧断,再测果然能检测到协议了,但只有60W,而且实际放电如果触发17V以上还是会重启,看样子还得换这个MCU,那么问题来了这个MCU如何能读出里面的程序然后写到新的芯片里面去?板上没有烧录调试口预留

充电宝内部的样子,电芯是三星21700-48G

板子正面右上角的是CSU3AF10,负责C口识别输出控制和显示等,旁边那个是SW3516负责两个A口协议识别和放电,电感下面是SW7201负责C口充放电

背面

测量CC对地短路

短路信号烧断后协议检测最大60W,但实际无法输出20V

对地短路信号如下图

网友A:
C口容易坏的,检查CC1和CC2是否对地短路,使用劣质数据线很容易造成vbus窜到CC上,烧坏协议IC或者MCU,运气好的可能只是TVS保护管损坏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直接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IC

这个是mcu,需要烧录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旧的程序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容易坏的,检查CC1和CC2是否对地短路,使用劣质数据线很容易造成vbus窜到CC上,烧坏协议IC或者MCU,运气 ...

这个没有tvs管等保护电路所以直接挂了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