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推荐手机app启动广告自动跳过程序

楼主:
类似李跳跳那种,李跳跳不更新了。

网友:
八戒助手 有些app不能跳

网友:
手机设置,关闭自启动,应用设置,通知管理,允许改禁止,,很少看到弹广告

安  装APP,,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个流M。。。。

网友:
这东西估计没有。

网友:
GKD导入规则即可

网友A:
SKIP,功能类似李跳跳,图标是个立体灰色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IP,功能类似李跳跳,图标是个立体灰色闪电

https://skip.guoxicheng.top

网友B:
其他都不放心,李跳跳自己写规则吧,简单的规则,填入弹窗文字,关闭或返回就行,复杂的要用AutoJS之类的对页面布局分析,找到控件ID屏蔽掉,但是鸿蒙这样的系统,想尽办法不让你用AutoJS。

网友:
习惯了广告 脑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都不放心,李跳跳自己写规则吧,简单的规则,填入弹窗文字,关闭或返回就行,复杂的要用AutoJS之类的对 ...

确实,上个手机鸿蒙会杀进程,换真我了,一晚上没掉

网友:
我用水果,没办法搞,跳不过,尤其是开屏动一下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