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电脑网络上原子钟校时的三个用R8025T改的钟,三个月了误差都没有超过5秒

楼主:
用R8025T改的三个聪明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8月13号17:50分,整整3个月了,误差还都在5秒或以内(从视频可见,其中一个白色钟正好慢了5秒,一个蓝色钟慢了不到3秒,另一个白色钟快了3秒多一点),看来这8025T的走时精度实在是非常高。

网友A:
我用的康巴斯的钟一年差5分钟

网友B:
三个月误差没超过5秒,就是一年误差不超过20秒,相当不错了。

网友:
再加上打磨电容,争取误差一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康巴斯的钟一年差5分钟

不如也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月误差没超过5秒,就是一年误差不超过20秒,相当不错了。

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网友C:
运气好遇到品质高的8025了

网友D:
这精度确实厉害了,不过现在wifi自动对时的时钟价格非常便宜了,真正的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精度确实厉害了,不过现在wifi自动对时的时钟价格非常便宜了,真正的无误差 ...

WIFI钟我有一个康巴丝啊,不过是挂钟,带公、农历及温、湿度显示的。两年前买的,270大洋。。。
每天自动WIFI校一次时间,为了省电,零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秒针都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遇到品质高的8025了

8025T普遍的精度都比较高吧,有些人走不准多数是自己改装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
1、没有把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拆掉。
2、没有将8025T的3脚输出端串上一个20-30PF的电容来隔离电路,造成与原钟电路相互干扰。
3、没有将8025T的供电电压接在原钟稳定电路上,从而造成偏离8025T至少2.2V的供电电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