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关的时候出线有电压是什么情况

楼主:
整了个定时器用于控制户外灯,发现没到开启时间的时候火线的负载电压有52v,到点后是正常的227v。有大神知道这定时器是出什么毛病了吗?

网友:
估计是坏了。

网友:
里面继电器一般都是断开很彻底的。
这种现象比较像零线带电。。。

网友:
多线并行,感应电压

网友:
要拆开它,看看里面的,

网友:
控制可控硅的就不能完全隔断

网友:
尖峰电压吧?

网友:
除了感应电,建议用万用表也测量下

网友:
可控硅控制的是这样的,有种继电器控制的,就会没电压,继电器是隔离火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