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电笔捕捉到住宅插座N电压来自哪里?

楼主:
事情的起因是 @vip277100 大佬昨夜连续测试了一批各种品牌的数字万用表&一台机械指针表

黑表笔悬空,用红表笔去探测市电火线,所有万用表都探测成功

今天他发表了对流行的各种试电笔综合评价

提及了什么城阳电工喜欢用的德力西数显电笔

PS:我很佩服@vip277100 大佬的制图能力

我就去看了城阳电工的视频。发现这种数显电笔,测L 显示220v左右,测N显示30-40v左右

我认为N的电压来自与它并行的火线的感应电,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但按理说,电网变压器N点是接地的,住宅插座的N线上的感应电为什么没有对E泄掉?

被德力西数显电笔捕捉到了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帮帮团成员 @不会闪现 在它擅长的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

掌声有请

网友A:
那是感应电接地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感应电接地就没了

小区变压器N是接地的,是路径太长,泄放速度导致的吗?

网友B:
城阳电工有一期视频,解释了用数显电笔测试零线,显示有电压的原因,
1种原因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
1种原因是人体感应了所处环境下的电磁(各种LED灯的电源)电场通过电笔接触零线构成回路,使数显电笔有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阳电工有一期视频,解释了用数显电笔测试零线,显示有电压的原因,
1种原因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
1 ...

如果你记忆复述没错的话?只能判断城阳电工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但我认为分析的不妥,因为在规范接地的电网中,三相不平衡不会导致N线带电,因为中性点被大地钳位至0V

至于来自环境电磁干扰不如说来自并行的L的交变磁场是主因,甚至计算出N线这个感应电流大约70微安。只是公式推导枯燥无味,为何N上感应电不是迅速被变压器接地释放掉,因为国标接地电阻小于5欧姆,不是短路状态,维持70微安的对地电流,就这么个回路

网友:
又来搞事了。

楼主:
就这数显电笔,接近50元,你拿9205数字万用表参考价格,你就能算出用数字万用表测火线,很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数显电笔,接近50元,你拿9205数字表参考价格,你就能算出用数字表测火线,很划算
...

我用普通的,知道哪个有电就行了。
高档东西给你们专业人士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普通的,知道哪个有电就行了。
高档东西给你们专业人士用的。 ...

确实,数显电笔测很多电气外壳都有电,有的显示8 90v手摸也没亊,我正常都用老式氖泡电笔,数显只在室外用下,

网友:
城阳不是说过吗三相有一线接地,形成回路零线带电。数显电笔显示30-40v左右电压,是被测体前面不能有带电设备,也是有影响。比如电视机。所以这种电笔也有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