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UAPU HP-568F电容表

楼主(2025-08-13):
这块电容表一般也很少用,电池用的是自制升压9伏电池,以前一直正常,今天拿来用就不行了,开机有时候显示随机数字,不断跳动,一般都显示“-1   ”好像是超量程溢出的意思吧?换档的时候,小数点和容量符号都是正常的,会不会是7106坏了?表笔短路或接电容都没有反应。图片老是传送不上去,是网站还是我家网络问题?

网友:
网站问题,我这两天传图也老是失败...

二○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楼主:
现在知道了,上传图片只能在半夜传

网友A:
软封装的710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封装的7106芯片。

对呀!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找到……

网友:
居然是牛屎块的,谢谢分享。

网友B:
80年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年代的吧,

好像是2000年的时候买的……

网友:
乱跳,怀疑你的升压电源出问题了,用个9V电池试试。

网友:
我怀疑是拨盘接触不良,我有一块胜利钳表也是,有了UT210E以后长期不用,偶尔拿出来玩一下就接触不良,我都是用WD40喷在棉签上擦拭电路板和那几个铜弹片,再装回去就好了。但是管不了多久,长期不用的话下次还会这样的。最近这次我改了方法试试,用洗板水来擦拭电路板和铜弹片,等干了以后用刷子形那种画笔蘸了一点点全氟聚醚润滑脂非常薄地在电路板触点上刷了一层,等几个月后看看还会不会接触不良。

楼主:
不是电池的问题,芯片拆下来在正常表中试过了,正常的!表盘接触不良?有可能,但机率小……现在问题是:拆焊多了线路板有损坏的地方,处理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