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游戏手柄金手指腐蚀

楼主(2025-08-13):
电池时间长漏液把连接片跟按键腐蚀了,电池连接片打磨加焊锡搞好了,这个按键触点好像薄薄的铜,不知道能不能修复,怎么修复

网友:
老实说没看懂...

二○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网友:
仔细打磨一下

网友:
用电磨1000目轻轻打磨抛光

网友:
焊个薄膜按键!

网友A:
金手指触点不要打磨,拿磨砂橡皮擦一下就行,这种橡皮有类似于砂纸的感觉,能磨掉薄薄一层

网友:
鸡腿柄字数补丁

网友:
2000以上金相砂纸抛光一下,不要用粗砂纸,另外网上有卖修复液,修复笔实际上是石墨,直接上焊锡也可以,就是要薄,上锡后用吸锡带吸干净,我以前遥控器也漏液腐蚀的厉害,清理后周边电路和按键都拿锡描了一遍

网友:
砂纸打磨后涂点导电银浆

网友:
可以换按键吗

网友:
这个就是在PCB上蚀刻的铜箔,很薄.....打磨一不小心就磨破了,用还原剂可能还原后也是坑坑洼洼的,用几千目的砂纸轻轻打磨吧,要不然点一点牙膏,用干净的白布在上面用一个手指按着加点力摩擦,看到铜片发亮了就可以了,然后用酒精清洗一下就OK

网友:
原装手柄?单买可是不便宜啊

网友:
忘记了W40吗?喷点。

网友:
用橡皮试试呢,不行就用文玩抛光那种工具试试

网友:
细沙纸打磨一下

网友:
是WII的手柄啊

网友:
试试铅笔橡皮擦。不行的话,买钢笔橡皮。导电层磨损脱落,飞线连上。

网友:
Wii的原装手柄啊,这玩意买一个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触点不要打磨,拿磨砂橡皮擦一下就行,这种橡皮有类似于砂纸的感觉,能磨掉薄薄一层 ...

谢谢,用橡皮擦了,还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