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NV2/4TB水货不认盘还有救吗

楼主:
这个盘是金士顿正品,但是个水货。打电话问金士顿视频确认过,他们不给保。就是正用着,突然死机,重启就不认盘了。
1.数据还能恢复吗?
2.如果数据恢复不了,有功能能重新开盘吗?

网友:
建议是送保 kst的可以个人送保的 不需要发票什么的 在保就可以
如果是要自己修的话只能拆颗粒 原盘开不了的

网友:
这不就是几年前的大号优盘么,QLC颗粒坏了直接扔

网友:
数据恢复就不要想多了。
能不能恢复看硬件是什么问题,就算能恢复成本高,一般人不会去搞。
SSD4T也没有什么人肯存重要数据吧。

网友A:
67XT主控,应该不太好恢复
开卡则是想都不要想了

建议卖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XT主控,应该不太好恢复
开卡则是想都不要想了

这个版型看着应该是群联的

网友:
QLC感觉不可靠

网友:
数据没有 了,重新开卡恢复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