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LED灯泡

楼主:
灯泡接口是E14,电压220V,功率3W,点亮以后缓慢闪烁。

直接拧开,

使用BP9021芯片

楼主:
灯泡尾部的金属钉竟然不是焊接的。

网友A:
问题原因找到了吗,是不是400V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高压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原因找到了吗,是不是400V电容容量下降了。

拆开再装上就不闪烁了,怀疑是灯泡尾部接触不良。

楼主:
灯泡点亮以后,有字的位置烫手,LED灯泡有一部分电能变成热能损失了。

网友:
这个灯泡质量还可以,我十年前装修买的水晶灯送的灯泡就是这个,就是暖光的不舒服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是不错,所以有LED杰,就是后面太张没有以前的白炽灯短。

网友:
这灯炮有个性。

网友:
几年前的设计

网友:
这灯有年头了,用的BP9021方案的隔离恒流源。

网友:
驱动板还可以,就不知灯珠热不热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尾部的金属钉竟然不是焊接的。

我买的很多球泡灯也是没焊接,为了提高生产速度。

网友:
手头有一个类似的小灯泡,专门从网上买了两个14转27的转换头,就可以直接拧到普通螺口灯头上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烛形灯泡?

网友:
这种散热结构超过3瓦都不行。

网友:
同款灯挺耐用的,遇到闪烁的换了LED灯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