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殊拆机—拆一瓶啤酒测甲醛

楼主:
最近折腾甲醛测试仪,测得的室内甲醛污染指数总是低到测不出来的地步,连续几天,都在0.01以下,一直以为测试仪有问题。

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过去人们谈论的啤酒里面含有甲醛的事。于是拿出一瓶白啤做测试(牌子这里就不说了)。

不测不知道,一测真的吓到了,随着瓶中的啤酒味道不断散发,挥发在空气中的甲醛含量一度高达1.6mg/m³以上,最高时过2.0mg/m³(峰值在历史纪录中被平均)。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3.431mg/m³。

要知道,中国现行室内甲醛安全标准为0.08mg/m³,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安全标准0.6mg/m³。

当然,挥发检测值和瓶中实际甲醛含量值还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据网上说法,市场上两三元的瓶装啤酒大多甲醛含量在1.2mg/L以上。不过这里测试的是非主流的白啤酒,按说指标要好于普通啤酒。

网友:
甲醛测试仪。
智商测试仪。

网友A:
连续测量一下,看看经过多长时间浓度会下降。
另外一瓶啤酒很快就喝光了,污染物也就消失了。

网友B:
这侧的是甲醛吗

网友C:
这么说喝啤酒就是喝甲醛了?

网友D:
说不定那个传感器能对所有有机气体做出反应呢

网友:
现在的空气还毒些。

网友E:
似乎传感器分多类,正在使用电化学甲醛传感器准确性好些,结合pm2.5和pm10,感觉还可以

网友F:
传感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测量一下,看看经过多长时间浓度会下降。
另外一瓶啤酒很快就喝光了,污染物也就消失了。 ...

仔细看曲线,到达峰值前,已经经历一两个小时。之后的迅速下降,是人为拿走了啤酒瓶后的结果,不然会持续挥发数小时。

网友G:
这有点吓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侧的是甲醛吗

测得是甲醛,同时还有其它挥发性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喝啤酒就是喝甲醛了?

喝瓶装冷冻啤酒,一定会喝到里面添加的微量甲醛。甲醛在里面即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阻止啤酒产生絮状沉淀。
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那个传感器能对所有有机气体做出反应呢

是的,通常tvoc传感器会检测到酒精、香水等家里常用的带挥发性气味的日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传感器分多类,正在使用电化学甲醛传感器准确性好些,结合pm2.5和pm10,感觉还可以 ...

明白人,甲醛这个值相对还是比较准确的。
目前市场上稍微好点的甲醛仪,大都使用的英国dart电化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有问题吧

证明传感器问题不大

网友H:
看来得喝纯进口啤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有点吓人喔。。。

测完把啤酒倒了浇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得喝纯进口啤酒了?

哪有那么多进口,贴个标签罢了。
其实比吃保鲜鱼虾还相对安全些。

网友:
楼主测到的1.6mg/m³是不准确的!
搜到的原文:
甲醛气味的感知因人而异,且与浓度密切相关:
•低浓度(<0.1mg/m):气味可能不明显,普通人难以察觉,但长期暴露仍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
·中浓度(0.1-0.5mg/m):可闻到轻微刺激性气味,敏感人群可能感到眼部不适或喉咙干痒。
高浓度(>0.5mg/m*):气味强烈,
易引发流泪、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