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助 忆捷M1,1TB移动硬盘MAS1102主控量产问题

楼主:
目前硬盘状态就是连上电脑后能看到盘符,但是电脑卡死,决定进行量产,之前有过U盘量产经验,还是比较简单,目前找了4个量产工具,都识别不出来

经查询可能需要短接ROM进入工程模式,但是这个板子没有标识,求助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好像是要用特别的转接卡。
论坛有可以找下,也可以等大老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用特别的转接卡。
论坛有可以找下,也可以等大老们回答。

我这个是一个msata接口转sata接口板子,还有自带的typec板子,都识别不了

楼主:
有点傻,ROM口在海绵垫下,现在短接能识别了,但是找不到颗粒信息,应该是长江存储9BC428492000,求助新版开卡工具

楼主:
更正一下缓存颗粒YMN0WQC1B1AC6C(HUS) ,9BD5588D2000,YMTC 3Dv3-HUS-128L(x2-6070)

网友B:
你倒是把整张板子图片放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把整张板子图片放出来啊

可能是新会员,回复一直审核
新进展是找到ROM口了,联芸的开卡工具能识别了,但识别不了颗粒,大佬麻烦指点一下
MAS1102  长江YMN0WQC1B1AC6C ID:9BD5588D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新会员,回复一直审核
新进展是找到ROM口了,联芸的开卡工具能识别了,但识别不了颗粒,大 ...

这个是hus 不是tas
固件没公开
接寄开 卖固件
qq2602633926需要可联系

网友C:
HUS好像是QLC,公开的固件没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HUS好像是QLC,公开的固件没有它

难受了,1年没用,突然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