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翻新上古时代的对讲机,恢复初始性能。

楼主:
上个月从网上淘到半部上世纪90年代常用的30MHz对讲机。
上个世纪90年代,虽然已经有V段的C150,U段的GP68等进口对讲机出现,但是,高昂的售价不是一般个人和单位能够承担起的。
因此,这种价格低廉的30MHz对讲机很受广大用户的欢迎,主要是它的电路简单,元件好找,通信质量和通信距离也可以,
基本是个无线电厂都能生产,因此也曾经取得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随着大量性能更好的V/U段对讲机的流行,这种老式对讲机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过,对于业余无线电玩家来说,和30MHz频段接近的28MHz段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热门的频点有个29.6MHz,因此这种对讲机稍加改造用于业余无线电也是让它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生命。之前自己曾经做过29.6MHz的机器,但是性能总是不太理想,这次看到了原版设备,自然不能放过,买来学习研究一下。

买的时候看成色还可以,到手一看,这简直就是从伊拉克回来的,

只有半部机身,面板缺失,内部电路裸露在外,积满灰尘,肮脏不堪。

铝合金机身,遭到了腐蚀,表面的发蓝已经变成了花斑

氧化严重,天线缺失

还没拆,先掉土,打开电池仓盖,这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的黄松下镍镉电池!5号电池,早期是450mAh容量,后来变成500mAh,可以算是初代的商品化的二次可充电电池,
后来国内有进口销售,尽管这指标在现在看起来算是落伍,但在当年属于可遇不可求的高端电池。
其实对于镍镉电池来说,当年日本人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即便过了40年,
现在5号镍镉电池的容量最大也就600mAh-700mAh,再大没有了,也做不出。
现在5号充电电池动不动容量就2500mAh还要多,注意这是镍氢电池,不是镍镉。5号镍镉电池市场上基本找不到,很小众,现在大都是特殊用途。

记得这个电池小时候家里有几节,是外公去日本带回来的,有个松下原装的充电器,充电还要用钟表计时,
后来老化了皮都碎了于是全部扔掉变成了记忆,没想到在5202年还能在一个对讲机残骸里面遇到它!这买卖不亏。

8节电池静静的躺在电池仓里,上一次打开,是什么时候呢?

这些老电池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安全阀老化漏液,镍镉电池的电解液是强碱,会腐蚀铝,并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产生碳酸盐,
于是,这对讲机内外的腐蚀花斑都是电池漏液腐蚀所致。还有这些渣滓,目测是电池周围固定的填料遭腐蚀碎裂后形成。

拆除电路板,发现很多连接线已经被腐蚀断了

线路板背面也难逃厄运,长满了铜锈。

电路板上面积了很多灰尘和污垢

实在是太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去洗个澡

看看这洗澡水的颜色就知道有多脏了。

清洗完的线路板,灰尘污垢基本没了,但是后面的铜箔层氧化严重,而且出现焊盘脱落,发射部晶振就已经掉了。

教员曾经指出: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得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
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知识。
对于这样一台老式对讲机,正好是学习30MHz无线电设备的最佳教材,因此决定将其修复到初始状态,在学习的同时能够对这种电路进行透彻的研究。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只能摸索着来,一边拆解,一边绘制电路图,好在这种无线电设备电路比较简单,
大致原理都一致。就以当年流行的F30-5型对讲机电路作为蓝本进行处理。

一边拆,一边测绘,同时在PCB上也做好标记。

拆解的时候发现很多元件年久氧化腐蚀已经损坏了,因此,都需要换新处理

拆的时候还发现了问题,铜箔面氧化严重,
这些氧化层不仅影响焊接,还会导致绝缘下降,高频损耗增加,必须予以去除。
因此决定先进行处理,
用钢丝轮进行清洁,看看能不能把氧化层都打磨掉。
打磨过后,好了一些。
再用钢丝球反复刷洗,终于,有个覆铜板的样子了。

涂抹一层松香酒精溶液作为保护。

这些元件,包括接收部的前置放大和调频接收,以及发射部的话筒放大器。
经过检查,这些元件基本完好,焊点较为规整,就不全部拆解了,避免这脆弱的电路板铜箔大量剥离不好收场。
先粗测完好,然后再根据上电后的情况,有问题进行局部维修。

拆解清洗干净后,开始下一步组装工作。
这台机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振荡器,分别是发射本振和接收本振。
其中,发射本振用来产生所需发射频率的载波,被话音信号调制并放大后发射出去。
接收本振用来产生一个和发射本振差455KHz中频的频率信号,作为接收机变频的基准。
首先组装发射本振,原来的发射频率是30.1MHz,这个不符合业余无线电的频率范围。
于是把它改成了29.6MHz,是由9.8666MHz的晶振取3倍频产生。
搭接电路,振荡管换成了BF241,原来是2SC1417,腐蚀断腿了。
通电测试,一次成功,顺利起振。频率稍有偏差是正常的,因为调整电容还没装。

继续组装放大级,所用晶体管是摩托罗拉的MPSH10,这是个性能非常好的小功率射频管。
这是原机自己的,测试完好就继续使用。

测试放大级输出功率14.91dBm,功率计显示-5.09dBm是因为加了20dB的衰减器。

继续组装驱动级,这一级输出一般几百毫瓦,用来推动功放管,
发现一切都很顺利,成功用驱动级点亮一个作为假负载的灯泡。

既然这么按部就班的正常工作了,那么功放管准备起来。
原机的2SC2078,这是三洋产的27MHz段专用的射频功放管,
工作在C类模式输出5W左右没有问题。

试机,工作电压10V时,发射部工作电流约900mA,
从这一点看,基本符合当年对讲机的指标。
用频谱仪测测,不错,输出基本谐振在29.6MHz,但是后面跟着一个9.866MHz的4次谐波39.464MHz,以及一个5次谐波49.33MHz,这个机器输出是一个5阶LC滤波,对杂散的移植仅有30dBc左右,按现在的指标无疑是不合格的,不过当年可能管的没那么严格吧。

从频谱仪上看,输出功率大约有35dBm,换算成瓦的话是3W左右,结合发射电流及插损,应该有4W的输出功率,这完全符合当年这种对讲机的技术指标。

发射部基本正常工作了,还剩下调频用的话放,这部分电路工作于低频,结构也简单,目测没有明显损坏,因此,暂时不去管它。先修复接收部分电路。

发射部分的前置放大级以及以调频接收集成电路MC3357为核心的混频中放解调电路暂未大动。
先组装接收本振,这是一个输出30.055MHz的振荡器,用来和前置放大器接收到29.6MHz信号混频出455KHz的中频,送入中放和鉴频以还原出音频信号。
不错,又是一次成功,这要归功于当年的这些老线圈,维修这种老机器,最怕的就是这些老中周出问题,修复起来很花功夫。
现在输出30.0502MHz,没关系,一会把微调电容转一下频率就对位了。

完工的接收部分,这里采取的是局部维修,小动小换的维修模式,
即只更换明显损坏及老化的元件,完好的元件暂时不动,发现故障就维修故障,不是一把抓的全部换掉。

焊接好的PCB底面,和翻新前天壤之别。

内部电路完工了,该修整外壳了,
首先按着原来的型号买了同样的接插件、电位器

拆掉这些老元件

继续刷洗外壳,刷洗只能去掉上面的碱渣,尘土,对于被腐蚀出的痕迹可无能为力。
这个我也不打算继续修复,就这样保留着吧,洗净尘埃也挺好看的,别有一番风味。

组装新配件

放入线路板试试,那个翘起来的线是测试用的射频线。

电位器焊引出线,按拆前拍的图进行接线。

组装作业,完了。
和换下来的旧元件,现在有个习惯,但凡修过的老机器,拆下的旧元件都装好和机器搁在一起。也是对整修的一种纪念。
那一对晶振是原机的30.1MHz收发晶振,不符合业余无线电的频率划分,所以拆下留念了。

后部电池仓,这里应该是8节镍镉电池的位置,不过这个机器修好并不是为了实用,
因此没有装电池进去,留着这两个导线就是电源线,需要玩随时接上电池或者外接电源就能工作。

组装完了,为什么不做个前盖?
因为来的时候就没有前盖啊。

最后进行总装后的最终调试,天线口接假负载
发射测试,10.5V电压下发射电流1.018A,算正常。

功率计测试发射功率:输出经过35dB的衰减器后测得功率0.57dBm,计算输出功率35.57dBm,妥妥的4W有余。

接收机进行话音测试,话音清晰,合格。至此,除了杂散大以外,发射机工作良好。

继续调整接收机,信号发生器置于29.6MHz调频输出,输出信号经过衰减器送入接收机,静噪关闭,调整接收本振电路的微调电容,使接收机收到信号发生器的信号。
继续增大衰减器的衰减量,调整接收电路中前置放大器的线圈磁芯,让接收机工作在最高灵敏度的位置上。实际测试这个对讲机的极限大概是-100dBm左右。换算成电压应该是7uV,远远大于F30-5的0.5uV-1uV,这可能和一次变频以及前置放大器需进一步调试有关,而且接收机中的455kHz陶瓷滤波器不良也和它脱不了关系,不过这个就往后解决吧。

至此,拆解翻新作业彻底完成,这半部上古时代的对讲机,基本恢复了出厂时候的性能。
通过研究,对30MHz对讲机电路有了全新理解,为后续自制设备积累了经验。

网友:
这么多图也不限制,我是佩服这网站服务器的强悍性能的

网友:
这具有特色的电路板

网友:
小时侯见对讲机很神奇。

几十年一瞬间,现在即使有了示波器,没频谱仪仍玩不动-_-。

网友:
如果是搞一个免费的CNC外壳,新瓶装老酒,可能更有意思了。
如果是搞一个免费的CNC外壳,新瓶装老酒,可能更有意思了。
点击这里进入嘉立创,免费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