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硬核拆解:圆柱形不锈钢外壳电加热雾化器内部探秘(内含锂电池+充电电...

楼主(2025-08-14):
各位电子之家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来一个比较常见的圆柱形电加热雾化器的详细拆解。这类产品结构相对简单,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特别是锂电池和充电电路的安全设计值得关注。本次拆解对象是一个捡来的典型**不锈钢圆柱外壳**电加热雾化器,品牌型号未知(看做工大厂出品)。**重要提示:拆解涉及锂电池,存在安全风险!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仅作技术交流学习和拆废元件再利用!

一、 拆解目标与工具准备

目标:安全拆开不锈钢外壳,观察内部锂电池、充电电路板、雾化芯结构。
工具准备:
    扁口钳(最好带塑料套或包裹胶布,防划伤)
    *  小号一字螺丝刀(或撬棒)
    *   橡胶垫/防滑手套(增加摩擦力)
    *   镊子
    *   高温胶带和自封袋(非常重要!用于处理裸露电极)
    *   万用表(可选,测量电压)
    *   防护眼镜(强烈建议佩戴)
    *   工作台垫(防火、防划)

安全第一!

    *   操作环境远离易燃物,最好在通风处。
    *   全程佩戴防护眼镜!
    *   操作时极其小心,避免刺破、挤压、短路锂电池(可能导致起火爆炸!)。
    *   拆下的锂电池要立即用绝缘胶带包裹好正负极,并妥善存放。

二、 详细拆解步骤

1.  观察与初步判断:
    该电加热雾化器为一体式不锈钢圆柱体,一端是吸嘴(半成品一根细长不锈钢管),另一端是充电接口(Type-C)。

    外壳主体没有可见螺丝,连接方式为压接。先从充电端突破。

2.  顶出吸嘴端:
   先用扁口钳撬开充电端的塑料堵头,无胶,好翘。

用橡胶垫或防滑手套包裹主体,增加摩擦力。
    使用**扁嘴钳柄顶住吸嘴端正中间, 同时,用另一只手或橡胶垫固定住不锈钢外壳用力顶出,力量要均匀,避免突然发力导致变形。

     这样,整个内部结构就能看到了。

5.  取出内部组件:
    小心地将内部组件从不锈钢外壳管中完全抽出。
    内部组件通常是一个“三明治”结构,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从上到下/从吸嘴到充电口):
        雾化芯/储液棉部分:为棉芯,浸满烟油(未注油),连接着发热丝。顶部有吸嘴通道。

        锂电池:圆柱形锂离子电池(13300尺寸,标称电压3.7V)。这是最危险的部分!

        充电控制电路板:一块很小的PCB板,通过两条线焊接在电池的电极上。板上集成了:
            *   充电接口(Type-C)。
            *   锂电池保护芯片 (无丝印):负责过充、过放(猜测无过放保护)、短路保护。
            *   充电管理芯片(可能集成在保护芯片里)。
            *   气流传感器(一个咪头,吸气时触发工作)。
            *   4个LED指示灯。

    *   雾化芯部分通过硅胶塞与电池/电路板部分连接。观察连接方式(导线连接),小心分离雾化芯。

三、 核心组件近距离观察与分析

不锈钢外壳: 就是一根焊接的有缝不锈钢管,起保护和结构支撑作用。壁厚很薄。

锂电池:
    类型:锂离子电池 (Li-ion),标称电压3.7V,满电电压4.2V。
    容量:400mAh 。
    正负极:注意观察电池正负极(通正极红色胶带,负极黑色胶带)。拆下后务必第一时间观察绝缘胶带是否包裹好正负极!
    安全风险:这是拆解最大风险点。严禁刺穿、弯折、短路(正负极直接接触金属)、过充、过放!

充电控制电路板:
    核心芯片:
        保护芯片和充电管理:猜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充电芯片(如4054/4056),负责将USB输入的5V降压并恒流/恒压给电池充电。有时保护芯片会集成简单充电功能。

    气流传感器:吸气时产生负压,触发传感器(电容式咪头),告诉电路板接通电池与雾化芯的电路,开始加热。

    焊点与连接:观察电池电极通过电线焊接在电路板上。雾化芯的电极(正负极)也焊接在电路板的相应位置。焊点质量参差不齐。

四、 总结与安全警示

结构总结:这类电加热雾化器结构极其紧凑,高度集成。不锈钢管外壳、内置锂电池、微型充电/保护/控制电路板、雾化芯是四大核心模块。设计目标是低成本、一次性(或有限次充电)。

安全警示(再次强调!):
    锂电池是炸弹!拆解、测试、处理时务必万分小心!避免任何形式的物理损伤、短路、过充过放。
    拆解即破坏!拆开后基本无法复原,且失去保修和安全保障。
    非专业人士禁止操作!本拆解仅用于满足技术好奇心和了解内部构造,强烈不建议任何人,尤其是普通用户尝试拆解电加热雾化器!
    废弃处理:拆解后的锂电池   必须  按有害垃圾(电池类)进行专业回收,切勿随意丢弃!电路板也含有害物质,建议一并回收。

五、 写在最后

这次拆解让我们看到了这类常见电加热雾化器的内部“五脏庙”。虽然结构简单,但锂电池的安全性和电路保护设计是核心。劣质产品可能在电池质量、保护电路可靠性、焊点工艺上存在隐患,这也是为什么选择正规产品很重要的原因。再次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切勿随意拆解!

欢迎讨论:大家有没有拆过类似或不同结构的电加热雾化器?对里面的电路或电池有什么看法?或者对拆解步骤有什么补充?欢迎在楼下交流!

网友:
电加热雾化器?现在都不敢说电子yan了

网友:
这两天刚看见某多上有这东西,楼主就发了拆解的文章,真是及时。

网友:
新型电子yan?

网友:
电池处理要妥当,否则垃圾堆自燃

网友:
所以我从来不碰电子yan,这东西危险,其次同样是吸烟,这东西并不健康,别被经销商的话术给骗了。

网友:
远离这玩意,尼古丁不是好东西

网友:
都说这个有害,怎么能让卖呢?难道也是yan草专卖管理的

网友:
捡到过一个这样的电池

网友:
开始看标题以为是超声波雾化

网友A:
原来是烟,有害的东西

网友:
有测试过充电电流有多少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烟,有害的东西

了解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远离这些东西吧

网友:
电子yan改名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让你拆电芯用的

网友:
这么小巧啊

网友:
电池还是能够再利用的

网友:
这东西很危险,**局有卖**烟的,那个正规货有保证些,起码给你的是尼古丁。其他的偷偷卖的,万一投毒了呢,你以为是在吸**烟,等啥时候剪点头发一检验,哦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