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九阳电烤箱(KX-10J54)拆其定时器(DKJ/1-30)更换之

楼主:
九阳电烤箱定时器不好用了,不顺溜了,可能是发条老化了吧,其实也没怎么用过它,不管啥原因吧,反正是它不好好走路了,拧了之后走几秒就停止不前了。本来想拆开看看,上点油搞一下润滑看看是否能行,结果这一拆,哗的一声,它就散了,发条蹦开了,游丝也变形了,很难组装在一起了,既然这样,那就让大家看看它内部什么样子吧。(照片较多,分两层楼)

九阳烤箱,有几个年头,但是用得不多

在厨房放着,油泥不少

品牌参数,九阳还是比较正规的,大厂风范

拆支脚

拆外壳

定时器在右边

看着也不脏

两颗小螺丝固定

小螺丝有个性,只有中间那个手动才取下

插脚不错

铜的

看着还挺新,也不脏

在下边摆轮还在转

按顺序摆放

按顺序摆放

到这步就算彻底完蛋了,散了

手工是装不回去了

这个小弹簧一直没弄明白是干嘛用的

游丝乱了,就是装起来也不会正常运转了

看看触点,有点烧蚀了

标识钢印

接着拆

敲铃锤

把触点摆在一起,这个角度看得清,也差不多该换换定时器了。

反正一时半会修不成,得下单购买,那就玩会吧,唤醒一下童心。

装起来准备扔

转楼下,换新定时器

楼主:
新定时器到货,淘特8元到手

钢印标识,参数

这里还有喷印

带响铃

这个字母跟三星有点像是不是

快递把它的脚给摔弯了

换上

体积大小跟原装的一样

标称800W,实测842W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最后的功率表头不错,看看全貌呀?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定时器到货,淘特8元到手

触点没事的,细砂纸稍微打磨一下就ok,游丝也不要紧,没见修表师傅都把游丝拉直了重盘吗?
旧定时器万全可以修复。
烤箱多闲置了,可能被更时髦的空气炸锅取代了吧?

网友:
新定时器真不贵啊,这么看换新的也划算,省时间了

网友:
全机械结构 一般都是定时器坏 买个新的换上就行

网友:
有台一毛一样的,还没机会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不是差新的那8块钱,是想当时修好省事。但最终发现网购的价格真香啊

网友:
教主你的乾坤大挪移只练到第3层,功力还不行,元件无法复位

网友:
也有一台九阳电烤箱,先学习维修技巧,将来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功率表头不错,看看全貌呀?

表头详情看这里--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到货,晒,拆,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不错,起死回生

网友:
铜插脚不错的。

网友:
拆的真细,那么多小零件

网友:
定时器千万不要拆 ,不然很难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