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30吨重卡改百吨王,芯邦CBM2199系列主控量产三驱三启教程

楼主(2025-08-14):
曾经的擎泰SK6211还有人记得么,就是那个可以三驱三启的牛逼Plus主控,除了擎泰62xx系列的主控,能做成三驱三启的主控还有慧荣的32xx系列、银灿的9xx系列,安国的6983系列等等。三驱三启可以极大的提升U盘的启动能力,以前维护系统的时候,这玩意用起来是相当的奈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都去使用Ventoy和Rufus这类工具来做启动了,三驱三启的话题也渐渐的淡去了。不过在维护老电脑的时候,三驱三启还是挺好用的,各种系统和PE以及DOS映像都能安排上。
手里有一些芯邦2199系列主控的U盘,也可以拿来做成三驱三启,下面就开始整活
U盘拿了一个128MB的来做测试,为啥用这么小的U盘,因为2199系列主控做成三驱三启之后,要恢复成普通盘,可能需要低级扫描才行,U盘太大的话低级扫描量产需要的时间太长,嫌磨叽

CG检测U盘的信息

打开量产工具,U盘识别正确

然后开始设置量产工具,如果你的2199U盘用的是正片,这里选择高级扫描

如果你的2199U盘用的是黑片,这里选择低级扫描,ECC一般开8~12即可

重点就是这张图,这里先选择《自定义盘》,右上角那里《盘符个数》选3个,然后它下面的分区号按照图里设置好,再把中间《分区属性设置》的滑杆从最右侧拉到中间任意一个位置,这时候左下角的《分区0》和《分区1》就可以进行设置了。分区0和分区1都支持移动盘、本地盘和光盘,我这里把分区0设置为光盘,指定一个可启动的PE(全功能的TangoPE),分区1不做设置,量产完成后分区1会是一个移动盘。私密区的固定容量这里,手动填写一个数值(单位MB),我这里填写了10,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填写。
芯邦2199系列三分区的容量分配逻辑是这样的:首先确定的是私密区的容量,假设U盘总容量是120MB,私密区手动设置了10MB的大小,那么分区0和分区1可用的总容量=120MB-10MB=110MB,此时如果分区0是个光盘,光盘ISO的容量是50MB,那么分区1可分配的容量大小=110MB-50MB=60MB。如果分区0和分区1都是移动盘(假设私密区依旧是10MB),那么去除私密区10MB的容量(剩余的110MB)就按照《分区属性设置》里滑杆设置的比例来分配分区0和分区1的容量,当然也可以在分区0和分区1的《固定容量》栏手动输入数值(MB)进行设置
此选项卡都设置好了之后,确认右上角的盘符个数和分区号和下面图里的完全一致,再点击确定(芯邦这个量产工具有时候会自作聪明修改设置)

量产进行中

量产成功

重新插入U盘后,系统识别到了3个驱动器

我的电脑中也显示出3个移动盘符,第一个是USB-CDROM,后面两个都是USB-HDD

这里用UI打开一个PE的ISO(精简版的TangoPE)

然后写入硬盘映像

选择量产完的第二个分区(即量产工具中的分区1),写入方式推荐优先选择USB-HDD+,如果有问题再试其它的写入方式

点击写入按钮后,UI的后悔药,写入前务必确认目标盘符是正确的

UI写入PE成功

然后回到UI主界面,再打开一个DOS版DG的IMA映像

跟前面一样,也是写入硬盘映像

这回选择写入第三个分区(即量产工具中的私密区),依旧推荐优先使用USB-HDD+

后悔药

UI写入IMA映像成功

我的电脑里,后两个盘符容量都发生变化了,不再是空白盘

把U盘插到电脑上(Intel 3代U+Z77主板),开机呼出PopBBS启动菜单,这里显示的三个ChipBank开头的驱动器就是2199的三个分区,不过这里三个驱动器的顺序并不是完全对应分区0、分区1和私密区这个顺序,具体是哪个分区需要实际启动测试才知道。显示的顺序跟主板的BIOS有关,似乎没什么规律可循

USB-CDROM(分区0)启动PE正常

USB-HDD(分区1)启动精简版PE正常

USB-HDD(私密区)启动DG DOS版IMA正常,芯邦2199主控制作三驱三启完全成功

芯邦2199系列主控制作三驱三启的过程不算太复杂,其实让人挠头的是不同电脑(主板的BIOS),对三驱三启的U盘支持的程度不一样
下面这台是Intel 3代U+QM77的笔记本,PopBBS启动菜单里只能显示USB-CDROM(第二项)和第一个USB-HDD(第三项),量产完的私密区在这里消失了,看不到

下面这台是P8700+GM45的笔记本,只显示了USB-CDROM(第二项),量产完的分区1和私密区也不见了

小结一下芯邦2199系列主控量产的三驱三启:
1、量产的过程不算复杂,只要正确设置好参数,基本上都是一次成功
2、量产完的三驱三启在不同的主板上,能被全部识别的概率是不一样的,这个跟主板的BIOS(版本)有直接关系
3、芯邦2199系列量产出来的USB-CDROM兼容性挺好,启动的成功率相当高,个人认为兼容性仅次于群联主控量产的USB-CDROM
4、芯邦2199系列主控量产成《自定义盘》、《启动盘》和《自动播放盘》后,如果想重新量产成《普通盘》,有一定的概率需要短接主控(SOP24封装的短接14+15脚,QFN封装的短接LED负极和GND)才能完成。如果不短接主控,直接从其它模式去量产《普通盘》模式,量产工具有可能会识别不到U盘或者量产开始后进度条会卡住不动。实测了很多回,这种情况跟闪存用正片、黑片无关,芯邦2199的量产工具似乎就是这么个逻辑,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不会短接后再量产的坛友请谨慎下手)。短接后重新量产成《普通盘》,黑片需要用低级扫描模式重新抓取一下坏块,正片可以考虑直接用高级扫描模式量产。

30吨重卡改百吨王就到这里,欢迎各位坛友满载系统,一路狂飙

EOF

网友A:
详细的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B:
非法改装,扣车罚款

网友C:
我是进来看卡车改装的,结果发现是U盘。这方案现在确实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技术贴,感谢分享。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法改装,扣车罚款

要想晚上还有人参果吃,就悄悄滴……(举起手中的金箍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来看卡车改装的,结果发现是U盘。这方案现在确实很少用了

虚拟的卡车啊,哈哈
当年多驱多启真的很牛叉,维护系统的时候很好用,大家也研究得火热,时代也在发展,更新更方便的技术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D:
哇,没想到芯邦的兼容性还不错啊,竟然都能启动,又可以愉快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没想到芯邦的兼容性还不错啊,竟然都能启动,又可以愉快的玩了~ ...

芯邦2199的兼容性确实还可以,量产出来的USB-CDROM和USB-HDD启动的成功率比较高,关键是这主控贼啦便宜

网友E:
我只写一个分区DOS版DG,怎么启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写一个分区DOS版DG,怎么启动不了啊

普通盘模式下,用UI写入IMA,如果不能启动,换一台电脑启动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盘模式下,用UI写入IMA,如果不能启动,换一台电脑启动试试看

是这样操作的,启动不了,不知什么原因,屏幕上一直显示从USB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操作的,启动不了,不知什么原因,屏幕上一直显示从USB启动,

如果还有其它的IMA,重新用UI写入U盘,再试试看。USB启动这个东西除了U盘本身的因素,主板BIOS的影响也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有其它的IMA,重新用UI写入U盘,再试试看。USB启动这个东西除了U盘本身的因素,主板BIOS的影响也非 ...

4.9版本也试了,还是一样,估计电脑BIOS的问题,平常启动老毛桃没问题

网友:
u盘达人猴哥,真是了不得!~

网友:
经典的量产  CDROM

真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