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320开卡卡Pretest/Do pre-test command fail,请教大佬

楼主(2025-08-14):
到pretest指示灯要么常量要么熄灭,过一会直接就寄了
Do pre-test command fail
主控闪存都能识别,求助求助

网友A:
1.不要使用X0125B这个bug版本,下载Star_SM2320_MPX0319A_FWX0325C_Micron_B47R_DW.rarSMI SM2320 MPTool Micron_N48R X0528A FWX0621A_SD – [USBDev.ru] --- SMI SM2320 MPTool Micron_N48R X0528A FWX0621A_SD – [USBDev.ru]
2.根据卖家图检查跳线是否贴上R79与R80(在主控旁边),背面是不是多贴了R8或者R82(在背面)

网友:
pretest参数哪里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要使用X0125B这个bug版本,下载Star_SM2320_MPX0319A_FWX0325C_Micron_B47R_DW.rar:SMI SM2320 MPTool ...

BUG了?管理员看一下,这不是本人发的

网友:
检查跳线r79+r80 若有r8 r82就拆

楼主:
woc谢谢各位,是R8忘拆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是R8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