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几支试电笔

楼主:
几支试电笔,有谁像我20多年如一日随身携带一支试电笔的吗?,也掉了好些最喜欢的袖珍验电笔。

楼主:
这就是我说的袖珍试电笔,多年前偶得20多支,现只有两支了。

楼主:
这支是现任,常驻裤兜内。

网友:
20多年,已经是大师级别了,点赞

楼主:
这支算有点年纪,就不让它操劳了,放柜内休息。

网友:
这又是时代交换变化的产物,逐步过度成电子数显的了,好好收藏。

网友A:
这种氖泡的试电笔,长时间放置,就不会亮了,我的几只试电笔就是丢老家的柜子里,上次回家,拿出来用,都不亮了;没办法,找了几个50K的电阻和发光二极管,重新做了电笔的指示。

网友:
兜里有笔,心里不慌!

网友:
作为电工电笔随身很有必要

网友:
上了年纪的物件

网友:
裤兜常驻试电笔,大师不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氖泡的试电笔,长时间放置,就不会亮了,我的几只试电笔就是丢老家的柜子里,上次回家,拿出来用,都不 ...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氖泡漏气?

网友:
氖灯泡和显示屏都有,关键是一字刀很硬。用了4年了。

网友:
还是太大,不方便携带,最好是和名片一样的,

网友:
打击一下
按现行安规要求,基本都不符合

网友:
几乎没用过电笔的路过,因为不常碰高压。。。。

网友:
楼主是九级电工,哈哈

网友:
对,只能试试电,一扭就可能坏

网友:
测个火线,还是老货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