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W32L011口袋电源组装和测试

楼主:
前段时间搞CW32L011口袋电源活动,看了下功能还不错,组团入手了个。

产品规格参数及功能:
主控MCU:CW32L011K8U6 QFN32(4*4)
PCBA尺寸:4.64 * 2.03 cm
屏幕规格:1.14'' TFT LCD 135*240 插接8P
输入接口:5V@2A_TypeC 、 3.3~21V@5A_TypeC
输出接口:可使用 夹板XT60、XT30、2mm香蕉座 或直接焊线等,支持PD输出3.3~21V@5A;
协议检测(Beta):USB PD 2.0、USB PD 3.0、USB PD 3.0 PPS 、QC2.0 、QC3.0、AFC 、SCP、HiSCP、VOOC (*Beta意为测试性功能,会存在读取协议不准或某些私有协议不支持的情况)
拼团成功还要等半个月才能发货,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打印外壳,买螺丝,做测试线。
说干就干。。。

打印了三套不同颜色的,做个混搭。

XT60公母头以前买过几个,不过看要求是要夹板的那种,重新买个。
焊接前先来个全家福。。。

耗费十分钟,焊好了。

严谨点,套个热缩管(虽然不套也没啥问题)

测试线材成品

漫长等待,板子终于到了。。。
裸板靓照:

烧录,焊接端子,装好外壳,一顿操作。。。

颜值还不错。

简单测试下功能:
使用到的电源是唯沃丰65W充电头,倍思100W双TYPE-C线。

测试结果:

能够实现PD诱骗,整体上来讲简单应用还不错。不过严谨点这玩意儿只能叫个PD(多协议)诱骗器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电源。出差带个临时用用还挺方便(牛马啥时候都想着出差,哈哈哈)。
吐槽两点(需要改进一下):
1,屏幕排线端子搞成翻盖的好安装一些,现在抽拉的这种不好装(端子位置不太好)
2,五向按键体验太差,中间的按下经常误触(我感觉已经挂掉了,需要更换一个)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
看着好小巧,不错,DIY适合自己工具都是高手

网友:
手艺不错,看着非常养眼。

网友:
小米120W能出来不?

网友A:
叫口袋电源,实际上是一个诱骗器,果然被骗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口袋电源,实际上是一个诱骗器,果然被骗进来了

又又又一个被骗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