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个74HC161的问题

楼主:
老设备上有一片74HC161,发现不能正常工作,于是买了一片74HC161和74HC00,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发现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与仿真的不符,主要问题是2脚接入4M时钟信号后11、12、13、14、15脚都是高电平,将7脚接入高电平后74HC161和74HC00都正常了,请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
不懂,跟着学习下。

网友A:
你的rco不应该通到clr才对嘛

网友:
你这个仿真图,rco溢出后enp就低电平了,芯片计数停止,不清零的话enp一直低电平,输出就一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co不应该通到clr才对嘛

谢谢!clrr接的是高电平,rco没有通过clr,这样接法仿真是正常的,但在实际电路中就不行了。

网友:
数字电路这玩意就像一排水槽一样,上游水流过来依次灌满了要一次性全倒掉(清零),还要记着倒掉了几次,所以旁边要有人喊号子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