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磁盘飘红,空间告急,大佬门帮忙解决一下,急!急!急!

楼主:
Windows server2012 R2操作系统

D盘600G,现在显示可用空间50G,每天还是减少,大概每天少0.3-0.5G

隐藏文件和受保护文件都打开显示了

磁盘中各个文件、文件夹属性大小加起来一共100G多点,还有400多G的磁盘空间不知道哪里去了,再这样下去磁盘要被占用完了。
大佬们帮忙想想办法,哪里下手解决!

网友:
至少还知道按日期排序

网友:
每天都增加的话,检查一下日志系统

网友A:
文档空间是不是迁到D盘了,然后你的微信,QQ聊天记录每天都涨。

网友:
用Everything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QQ、微信、BT,磁盘缓存都很大

网友:
买个8T的吧。

网友B:
D盘文件复制出来然后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空间是不是迁到D盘了,然后你的微信,QQ聊天记录每天都涨。

服务器没装这些

楼主:
不是再买一个的事,服务器raid要重装,系统要重新部署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盘文件复制出来然后格一下。

服务器raid磁盘,不能这样操作

网友:
看看百度网盘、迅雷、QQ、微信这些软件,每天都会大一点

网友C:
你这是服务器版,是不是日志文件占的,把日志文件清理下,

网友:
这样好麻烦,财务坏服务器电脑联想T168 G6把主板SUP3420拆出来装了个win7 64位系统,勉强能用

网友:
会不会是360极速浏览器的缓存设置在了D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服务器版,是不是日志文件占的,把日志文件清理下,

日志没这么大吧

网友:
删除的日志或某些大文件仍在后台进程中运行,实际上并未被彻底删除。
或者看看有没有安装虚拟机,
再不行下载个腾讯电脑管家扫一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再买一个的事,服务器raid要重装,系统要重新部署很麻烦的

你这么挤不是办法吧。换硬盘最多把系统这些全移到新盘上,新盘做从盘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