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工频干扰

楼主:
这年头,增长的除了体重,还有时代的红利:
无处不在工频干扰,用模拟方法压制是很考验功夫的,至少不能0成本实现,起码要打个板吧。
现在可以一股脑把原始数据发给上位机,只要知道陷波这概念的一点点皮毛,AI就把代码喂到嘴边。
蓝色右边的图可以清晰看到50Hz处有一个毛刺, python 调用 notch 函数, 一下子就清净了。

体会:AI 时代,学习方式可以变通一下,比如先 “快一点、浅一点、广一点”,等遇到AI帮不上的,自己重点啃。大概意思有点点像 “闭卷考试转变到开卷考试”。

网友A:
以前呢有GOOGLE的时代什么知识都可以搜得到,后面呢软都没了。
再后面呢国内AI就成了智能的搜索引型(个人认为),比单纯的在百度搜可以多翻些内容出来。

网友:
AI回答的最多的就是:咱们换个话题吧

网友:
Ai仅限于搜索现成的东西,
跟智驾一样对于未知是个智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呢有GOOGLE的时代什么知识都可以搜得到,后面呢软都没了。
再后面呢国内AI就成了智能的搜索引型(个人 ...

有工频陷波器,专治这个的

网友:
昨天尝试滤除某阶跃信号里的高频干扰,跟豆包聊了很久,效率确实不一般。

这家伙把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都给我设计了个遍(直出代码+仿真结果那种),最后不理想,果断排除了传统线性滤波器。
转而搞带状态机的类卡尔曼滤波,结果发现又高度依赖状态转换,效果都不太理想。

最终结论:高频干扰关我软件组啥事,丢回给硬件组重画板解决

网友:
编程时用AI辅助用好了绝对可以提高效率,但如果完全依赖AI肯定是不行的,我前两天调试的ST7796彩屏、不愿意啃手册就想通过AI获取图像旋转时0x36寄存器的配置参数,结果几个在线AI给的数据都不靠谱,最后还是看手册再配合数据规律一个个参数调试出来的。

网友:
增加板层厚度,增加冗余电路

网友:
搜索知识更精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