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管道除垢剂

楼主:
本人用7块钱的铝水冷头给显卡做了个水冷,冷却液就是一盆水,半年下来,发现散热效果越来越差,从一开始的显卡比水温高30度,到现在显卡比水温高55度。看看水管,发现水管从透明变得有附着物,跟关闭镀了一层膜似的。估记水冷头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去PDD买了几袋柠檬酸,用后毫无效果,偶然用这柠檬酸洗烧水壶,发现也毫无效果,果断退货。再买白醋,用后也没觉的改善。最后用洁厕灵稀释,运转一昼夜。水冷效果也就从显卡比水温高55度降低到50度。我去淘宝搜索“工业除垢剂”,发现感觉靠谱的都是25斤装的,将近300元,我用不了。

所以,来论坛求推荐靠谱的小包装除垢剂,大概也就5升包装足够用到过期了。

谢谢

网友A:
铝腐蚀了,用尿碱除垢剂试试看,这玩意酸性强,不行的话,搞点烧碱试试

网友:
换成蒸馏水或者冷却液,买包柠檬酸去垢

网友:
清水垢只能慢慢来,快了腐蚀强,最后有漏水的风险。其实水冷最关键就是冷却液,不能用普通水。可以买专用的冷却液,或者省成本就用纯净水,冷却系统最好是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腐蚀了,用尿碱除垢剂试试看,这玩意酸性强,不行的话,搞点烧碱试试

尿碱除垢剂不就是洁厕灵吗

网友:
换个水冷头?

网友:
盐酸很快的。

网友:
666,你这冷却水直接放在碗里面凉着啊,不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