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这种LED灯管以前是叫T5还是T6么,PCB板挺细长,得到几十颗灯珠

楼主(2025-08-14):
话说买菜回来,经过小区的拐弯处看公示牌,发现地上的一个袋子旁有一根白色的管子样物品,露出一片类似PCB的。

赶紧一扯,居然断裂了,还真是PCB板与灯珠条,再拉拉,终于把全部东西拉出来,一共40颗灯珠(5730?)

外观像是以前节能灯刚开始流行时候的那种T5还是T6灯管,管他那么多,稍微擦洗一下,灯珠留着备用,驱动板不敢上电。。。就这样先。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灯管不是玻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是玻璃的吗

是玻璃管,断了好几截,所以拉扯灯珠板的时候还担心不小心扎手,因为没带手套或钳子之类的工具

网友B:
T5用过,T6没有听说过,但是还有个T8,不过不知道T5与T8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T5用过,T6没有听说过,但是还有个T8,不过不知道T5与T8有啥区别

好像是粗细的区别

网友:
高压板子最好别不带载通电,大都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T5、T8,1、灯管粗细的区别,2、2 脚间距不同。

网友:
我来看小山拆解。

网友:
T5,T8粗细与灯管管脚距离不一样,内部LED一样的

网友:
这毛病得改,看见电子垃圾走不动了,哈哈哈

网友:
拆一堆灯珠留着备用

网友:
警示灯的灯管?,,,,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原先驱动是好的,灯板有坏灯珠。

网友:
灯珠也没大用处,灯珠型号太复杂,参数难得一致,新旧程度更难配。

网友:
现在我都懒得捡,捡回来也是吃灰

网友:
抽空测测,好的留下来,坏的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T5用过,T6没有听说过,但是还有个T8,不过不知道T5与T8有啥区别

+1,我也只听说过T5和T8...

二○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网友:
有几根这样的新管,就是不知怎么利用

网友:
常见的有T4、T5、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