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佬这个标着D2E.20的三脚芯片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5-08-14):
它和法拉电容放在一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RB491 SOT-23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1A 20V

网友:
还没有大老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RB491 SOT-23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1A 20V

灰常感谢!

网友:
加快充电速度。电容亏电时开机先通过二极管大电流充,提高电容电压,随后电阻限流充到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