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法拉电容的充电状态问题请教?

楼主(2025-08-14):
法拉电容如果放在正常的线路里,是不是一直处于和其外部标注电压接近的状态?
假如一个法拉电容测得电压几乎为零,如果这个法拉电容上正常的,是不是在用电器接通的情况下它会很快被充电至接近其标注电压?

网友A:
看见个100欧姆限制充电电流的电阻,那个晶体管应该是放电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个100欧姆限制充电电流的电阻,那个晶体管应该是放电通道

感谢指点,请教下那个晶体管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呢?是个什么类型晶体管?

网友:
电容上标的电压是耐压,跟工作时的电压无关....

二○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网友:
买得到的电子零件就去买一颗,总比问半天啥也不知道好。

网友:
这个功能只是记忆时间的功能的,拆了应该不影响

网友:
充电时,100欧姆电流对电容充电,断电时,电容通过 RB491肖特基二极管 1A 20V,放电

网友:
一下充满那要多大电流啊

网友:
以前把一台小日本组合音响的记忆电容由普通电解改成5.5V2.2F法拉电容,断电后能继续保存电台频率半个月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