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轻触开关,平时维修可能不太重视,但一分钱一分货,能用好的尽量不选...

楼主(2025-08-14):
今天拆几个轻触开关对比一下,自己用的东西能选个质量好的,绝对不换差的上去,毕竟这种开关值不了几个钱,但省了不少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台湾厂生产,不知名的牌子,但感觉并不比欧母龙的差。

引脚是铜的,引脚两面镀银

底部清晰可见批号钢印

内部拆开后,触点是镀银的

锅片是铜的,但触面镀银

出场二的是,天龙机器上拆机原装件,应该是正厂国产的,质量感觉还行

引脚也是铜的,底面也有批号

触点也是镀银,但薄很多

锅片是铜,触面也是镀银,但时间长腐蚀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地摊货

铁的、铁的,磁铁吸得死死的,引脚也是铁的

触面是铁的,垃圾得很

锅片是铜,但是很差的铜片,触面也没有镀银。

轻触开关,平时维修真的选大牌子尽量选好的。地摊货通常用不了多久就绝对有问题。

网友A:
真是价格决定质量!平时难买到好的产品。

网友:
真不错,我买了一些防水的

网友:
这玩意儿长期不按是不是容易坏呢。我给功放换了一批欧姆龙,长期没按也出现接触不良,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网友:
这种正方形的微动质量参差不齐倒是那种长方形鼠标微动开关更可靠些。

网友:
镀锌或者镀锡的吧?镀银的一般没有这么亮的,都黑乎乎的。

网友B:
铜脚与铁脚相差1分钱,但奈何消费品用量大。锅仔片不是铜色就是铜,一般为不锈钢,最低端的也是不锈钢材料,因需要弹力。铜色一般为清漆保护层。底面白色一般为镀锌。
引脚为铜当然更好,因为内部框架这样也为铜,否则时间长铁的容易氧化。

网友:
原来如此,我还囤了一些便宜货,很少用到

网友:
宝岛产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脚与铁脚相差1分钱,但奈何消费品用量大。锅仔片不是铜色就是铜,一般为不锈钢,最低端的也是不锈钢材料 ...

+1,我拆的几个,锅仔片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东西还是欧姆龙的靠谱点

网友:
都能发黑,这个是带了大电流吧,一般的轻触开关好象都不怎么带电流的啊

网友:
以前修鬼子的电视,里面按钮开关,上盖扣掉,有一层膜,膜下面才是锅仔片,据说膜里面是充惰性气体的,并且能隔绝水气,减少氧化的可能。

那真是一开关用三代,电视淘汰了,开关还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价格决定质量!平时难买到好的产品。

+1,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真理...

二○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网友:
真是价格决定质量!平时难买到好的产品

网友:
质量与价钱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价格决定质量!平时难买到好的产品。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