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 2010 2013 2016,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5-08-14):
用word、excel比较多,但都是简单功能,不需要高级和复杂功能,哪个更合适?

网友:
2016,用新不用旧,否则会很麻烦

网友:
昨天给人安装了个2021,官方下载的安装包5G多,下载速度125M/S,
以前我都搞个wps2016绿色版,但是他一个商业应用需要微软office

网友:
看你电脑配置,配置高就用最新的

网友:
我最早用的是win98自带的最原始的office,帮助是个动画的曲别针,我都不记得啦是office什么版本了,那时候貌似还没得WPS,后来大概是windows XP系统时代,自带的office2003用了很久很久,后来别人用2007编辑的文档我用2003打不开,就装了个2007的补丁包,让2003能兼容2007,就这样我记得一直从 WINXP,WIN7,WIN vista,win8,一直到WIN10,才换的office2010,当时记得很清楚office 2010安装要比2003慢很多,体积也要大很多,但是也新增了不少人性化功能。
然后很快过度到2016,我记得2016删除字符是有一个特效的,2010没有,然后去年更新到2024,每一次更新都回不去了,都会新增一些实用的功能,比如2024支持暗色调主题。
但是每一代更新对电脑要求也会有所增加,只要你电脑不是老的不得了,用新不用旧。

网友:
问就是WPS也好用

网友:
我反正用的2016,应该是无敌的存在

网友:
需要功能不多的情况下,wps和和2016选一个就行,wps广告多但是设置人性化,2016没广告  看个人选择吧

网友:
不能只考虑你自己用不用高级公式,同时要想别人发给你的文件里有没有高级公式或者格式。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2016了,,,够用。

网友:
肯定是用2024啊,用新不用旧,每次更新都会加入一些新功能,比如2021加入的Xlookup函数,以前Vlookup需要自己一个一个数第几列,现在直接选中就行了

网友:
看来用新不用旧居多

网友:
2010占空间小,2016占空间大,电脑性能好就用2016,老旧电脑就用2010吧

网友:
wps2019企业版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来讲,用新不用就,不然有些高版本的文档打不开或乱码,当然如果纯自己用,不用打开别人的,而且电脑配置老,也可以用老版本,占用资源少

网友:
自己单独用,用哪个都无所谓!
  但要考虑到交流问题,
你打开别人的文件或别人打开你的文件,
都存在兼容性问题,所以是用新的最好了

网友:
现在都能永久激活了,新版的要好些

网友:
07以上的版本哪个都一样,都需要一个熟悉界面的过程

网友:
2010-2013的文档密码可以很简单就破解了,建议用201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