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2633移动定制版刷公版可行么?

楼主:
刚在闲鱼买了一个路由器,中兴E2633移动版,想刷公版固件,看了下版本号是1.0.1.想请教下论坛大神,这个版本号能刷成公版么?固件是否需要购买才行,有大神可以分享么?

网友:
刷机后无线信号弱一点,其他没问题,怕锁网的一定要刷,固件去恩山论坛找

网友A:
可以刷改过的5400公版ROM,可以绑定app。不会封号,但是
会丧失无线桥接功能,一旦刷改过的公版ROM就无法无法刷回现在的ROM了,并且无法升级。

信号强度没区别,可以摆脱移动省平台,可以摆脱移动强行升级。

可以和任意中兴的路由器做有线mesh,可以和中兴的万兆G615光猫做有线mesh。
其实不升级通过telnet一样可以摆脱上面两个流氓行为的。只是telnet要麻烦点,详细去恩山搜下,我就不赘述了。
不要升级现在的系统,升级到1.0.4就刷不了这个公版ROM了。

恩山那里也是我发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z1xHpFU5AI8lQcps8TjmA?pwd=2633
提取码:2633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自己试试不就好了,先备份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改过的5400公版ROM,可以绑定app。不会封号,但是
会丧失无线桥接功能,一旦刷改过的公版ROM就无法无 ...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自己试试不就好了,先备份睛。

有大神发了链接,抽时间试试了

网友:
可以刷有教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发了链接,抽时间试试了

如果你现在不着急刷ROM,最好路由器不要通电,或者不要插WAN口,E2633原版的ROM,会后台启用移动省网平台服务,并且!并且!!并且!!!会悄悄升级系统。
你现在是v1.01最老的,也是最好的系统,一旦后台悄悄给你升级到v1.0.4乃至于有人都偷偷被升级到了v1.0.8,就不能通过我发的ROM升级了,这也算是移动为了阻止用户摆脱恶心的“魔高一丈”。
你刷ROM的时候,不要插WAN口,路由器不要联外网,不用回复出厂设置,刷完以后,访问IP,账户密码都不变。
有概率刷完识别成“中兴晴天墙面路由”,ROM本质是不变的,可以再刷一次,有概率就变成“ax5400pro”了,仅仅只是名字识别错误,ROM是没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现在不着急刷ROM,最好路由器不要通电,或者不要插WAN口,E2633原版的ROM,会后台启用移动省网平台 ...

这么恐怖啊。看来还得要小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恐怖啊。看来还得要小心使用。

我自己的E2633做从MESH的,就是一直懒得升级,刚开始的时候还是v1.0.1,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自动升级到v1.0.4了,就没办法用我发给你的那个ROM了。
不过我是做从MESH,有没有开发版ROM都无所谓,我就用telnet屏蔽了省平台,平时做从路由,也不会用E2633去管理,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