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MSATA是什么颗粒,还能加几片吗?

楼主:
这种MSATA是什么颗粒,还能加几片吗?

这种MSATA是什么颗粒,还能加几片吗?
这种MSATA是什么颗粒,还能加几片吗?

网友:
找到相同的颗粒,可以贴满,4片。

网友A:
可以加满,不过这个刚买不久,还没有过保就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满,不过这个刚买不久,还没有过保就想折腾

20几块买的  ,便宜,就是看看能不能加

网友B:
首先找到主控量产工具,先量产试试,能搞定量产后才有可能去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找到主控量产工具,先量产试试,能搞定量产后才有可能去找芯片!

芯片是 KG128G1803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几块买的  ,便宜,就是看看能不能加

那要找一样的片子很难

网友:
能不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

二○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网友:
前提你得有工具和技术操控得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变成480GB ,,实际操作起来的成本比再买个480GB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变成480GB ,,实际操作起来的成本比再买个480GB的还贵 ...

手上很多旧手机  128  256 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有空位应该是可以加的,看你动手能力了。

网友:
"手上很多旧手机  128  256 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想法很甜,事实很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很多旧手机  128  256 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梦想还是要有的,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