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瓦小吊扇有电容吗?

楼主(2025-08-14):
小吊扇转动无力,用手可截停,不启动。    换了个插座试试又正常了,装回原来的插座又正常。

拆开看看,没看到电容。

网友:
这种小吊扇怎么可能有电容?

网友:
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
这种没有电容的~~~

网友A:
小吊扇通常使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是用电容无法启动,只能通过机械装置启动或进行单向旋转。在启动时,电机内部的轴会先扭转一下,上面部分有弹簧,依靠弹簧的作用使得扇叶能够旋转。如果用手握住电机轴,阻止其扭转,那么扇叶就无法转动。

网友:
靠弹簧回弹定向

网友:
挂勾要在刚性特体上,如果在柔性物体上。电扇可能一直在那儿震动,可就是转不起来。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起动不需要电容异相,但方向隨意。小吊扇有专门的机构结构使其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吊扇通常使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是用电容无法启动,只能通过机械装置启动或进行单向旋转。 ...

又学习到一个新知识,我说怎么这种风扇启动时有时候会反转一下。

网友B:
这种小吊扇都过时了,现在都是直流变频低压风扇,扇叶可以做的和AC220V的风扇相同,低压的安全可靠。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吊扇都过时了,现在都是直流变频低压风扇,扇叶可以做的和AC220V的风扇相同,低压的安全可靠。 ...

直流变频低压风扇比较贵,这种小风扇价格便宜,两种电机应对不同的市场

网友:
小吊扇转动无力检查是不是缺油了,是不是磁性减弱了,都有可能转动无力。

网友C:
这种电极很稳定,旋转物理应该是过热后永磁块退磁了,废了吧,换直流无刷,速度控制爽力气又大.

网友:
WD40伺候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机结构不需要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极很稳定,旋转物理应该是过热后永磁块退磁了,废了吧,换直流无刷,速度控制爽力气又大. ...

现在又正常了。暂时怀疑是原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永磁电机 不需要电容启动

网友:
检查一下弹簧和吊杆

网友:
这个是同步电机不用启动电容,转的慢轴承阻力大?启动时候有个弹簧控制转向